[影像] 彻底拆解进灰的GOOVIS G1智能眼镜,含光学部分

楼主(2020-03-04):
我的GOOVIS G1进灰了,售后不肯修,只能靠自己。清灰以后,HDMI线又断了,真是无语。
G1和G2相比,简陋很多,数据线没屏蔽,HDMI线头也很山寨。

售后也不肯卖HDMI线,我只能自己焊了。

看看这个线头多山寨
太容易断了

网友A:
看着设计功力不咋地,乱糟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设计功力不咋地,乱糟糟

当时买了四千多吧。好贵的。所以一定得修好。
客服不肯卖我配件,告诉我可以加三四千以旧换新。
拜拜吧,我自己修。

网友B:
我觉得投影芯片和光学部分很值钱,开始用觉得很有意思,可惜的是片源和VR游戏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投影芯片和光学部分很值钱,开始用觉得很有意思,可惜的是片源和VR游戏太少。 ...

谁说的 这2年VR 日本爱情两性电影越来越多了 但凡出名电的女演员都有VR电影

网友(2020-04-07):
能否注明一下拆解步骤吗?不知拆哪些地方的螺丝和卡扣

网友(2020-06-17):
遇到同样问题,准备开干

网友(2021-10-20):
卡扣设计很紧,怎么拆才好

网友(2023-03-03):
我都忍无可忍咯,进尘很难受,售后清理一次299,干脆自己来,楼主要不要出个教程?

网友(2023-06-23):
贴主的控制器有拆解吗?我的控制器不开机了,看了是电源部分一个5脚的小电源集成块烧坏了,旁边是一块也是5脚的电源集成块,型号是C070F,不知道烧坏的型号是否一样,方便拍张照来看下,先行谢过!!

网友:
清一色进口芯片,还得努力把价格打下来。。

网友(2024-02-12):
做工也就那样吧

网友:
非常讨厌FPC,年头多了老化后,一碰就断

网友(2024-11-07):
清灰效果怎么样,好清理吗?

网友(2024-12-13):
楼主动手能力杠杠滴

网友:
海鲜买个YVR1也就不到600  香得很 当一体机用或者 串流电脑steam  完美得很

网友(2025-03-09):
当个hdmi显示器用合适吗?我体验过vr,晕的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硅基oled频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