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USB插座GN-B3033请看电路图

楼主(2020-03-04):
公牛USB插座GN-B3033请看图
图中如有错的地方请谅解,这是更具实物画的。

14楼有改正的公牛USB电路图,感谢asklaibao的指正图中如有错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
原理图画的不错,为楼主点个赞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电路图不错啊。。。

网友:
谢谢分享呕心力作。

网友:
可惜没有快充

网友A:
原理图副边部分有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副边部分有错误吧!

错误的地方请您指出,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的地方请您指出,谢谢啦

刚开始只是随便看了一下感觉不对,因为Y电容明显就是错误的。。。。刚又看了一下图片,可以肯定有错误。
副边,负极的部分,Y电容、C10、R14、Q2等等。楼主再仔细跑一下线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只是随便看了一下感觉不对,因为Y电容明显就是错误的。。。。刚又看了一下图片,可以肯定有错误。
...

我看了一下确实CY1在电路图上有错误,其连接的负边连接的是负极地,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谢谢分享呕心力作

网友:
初级 与次级中间  现在都不用光耦了
这样的做工 也算不错了
手绘的不赖啊 辛苦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哟,居然还画电路图,

楼主:
这是改正的公牛USB电路图,感谢asklaibao的指正图中如有错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
我怎么觉得那两根电源线的 焊点,跟狗屎一样???

网友:
手绘电路图可以的

网友(2020-04-20):
原理图画的不错

网友:
R2和R3应该是过流检测电阻,怎么不是7N65的S端到地?你的7N60的S端应该画错了吧?看你画的,7N60的S端不对,它怎么工作?过流检测在哪里?

网友:
那六条腿的昆虫是个很牛逼的东西

网友(2022-02-09):
大神有没有插座的电路图哈,插座进水烧了,想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