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没反应的日立电源

楼主(2020-03-04):
       日立电源,做工用料扎实,再看看的见的是有三个电容鼓了,还没换。换之前想先上电试下,但由于是380v的,想试下不方便,
就找来个隔离变压器,100W左右吧,接好线得到450v---空载,于是串灯接上电源,但电源没输出,指示灯也没反应。
      有没有接触过的或了解的,这个电源是不是要启动的还是接上就行或者鼓包电容要先换?插座那里有个AC_OK脚---是不是启动脚?如何接?

网友A:
你这个变压器根本带不动吧

网友B:
不管其他,反正电容都已经那个样了,换了再说。  另外变压器带不起。

网友C:
380电源的,应该专用设备上的,个人修好也没啥用,闲鱼上去挂着吧,应该有人喜欢。

网友D:
380可以用老电焊机初级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变压器根本带不动吧

空载是可以的,关键是现在不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其他,反正电容都已经那个样了,换了再说。  另外变压器带不起。

现在只能先换一再试, 变压器空载试机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电源的,应该专用设备上的,个人修好也没啥用,闲鱼上去挂着吧,应该有人喜欢。 ...

万一用不上,就修好了再挂,感觉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0可以用老电焊机初级变下

这还得搭上一台电焊机,,,好象划不来

网友:
这东西修好也没法用啊。一个300W的220-380的变压器的钱都能买个220输入同规格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