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U管看了一个批头测试,米沃奇批头厉害啊

楼主(2020-03-04):
Project Farm这人做的测试

网友A:
米沃奇的批头用过!没国产的双截棍D1材质的批头耐用。

网友B:
看不懂参数,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我米沃奇的批头都卖不出去了

网友:
就因为米沃奇牛b,之前特意花了一百多海淘了两只。。。

网友:
耗材,只要不买太差的就可以了。

网友:
硬的脆好用但容易断,不硬的容易滑牙但耐用(也不好用)

网友:
1.5一根多买点,随便用,同心度高用起来才舒服,批头和螺丝型号对上,让批尽量多吃进螺丝头部,拧起来稳稳的,一般螺丝用4mm,5MM,PH2好用,,另外拧螺丝的电钻启动和停止的时候爆发力不要太强,这些都能减少部头的磨损,其实批头有些磨损影响不大,就是难看点,习惯就好

网友:
说我直言,这个测试没啥意义。特意跑到u管看一下,结果看到更有趣视频标量光束武器。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Zq_GgKY_E  发现三胖真牛逼可以控制美国西部地震以及海啸 控制时间在19:48分, (1948年南北韩分裂) 包括2019.12.26日湖北地震

准备休息才记起来我是来看批头测试的

为什么说没意义呢,因为我感觉这些批头设计标准都不一样,批量工业制造产品不会有这么大差异,唯一可能有差异也就各个国家标准之间区别。
这个视频只能说明针对视屏中螺钉 米沃奇性能最好。磨损最小,如果换了一个螺钉又是一个不同故事,使用冲击螺丝刀 以及电动螺丝刀测试结果又会完全不同,在木头上软连接拧螺丝 与在金属机牙硬连接拧螺丝是两种完全不同结果,所以我不建议盲目跟风购买。

wiha国际也算大牌虽然越南产, 德国标准那么严结果做的批头吻合度这么差 吻合度不好有间隙会使用起来磨损会急速增加, 但破坏扭矩控制那么好只能让我怀疑更螺钉标准不同。

另外测试批头硬度跟耐磨度感觉没多大意义,因为针对不同使用场合有的批头就是要软 有的要非常硬。不一定软的差 也不一定硬的好用,适合自己螺钉以及工具就行。

网友:
看数据其实差不多,只要合规,都很耐用的。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的批头用过!没国产的双截棍D1材质的批头耐用。

黑色普通的 视频里银灰色这种标称50X寿命的。

网友:
米沃奇差不多5块钱一个25mm的 国内买这工这种单价还是蛮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参数,麻烦解释一下?

2图蓝柱表示批头硬度 橙柱表示多大扭矩时批头损坏 单位是英寸磅,3图 蓝柱表示批头在拧了100个螺丝后在给定压力下拧螺丝相比新批头损失多少扭矩滑脱,4图 蓝柱和2图的蓝柱意思一样 表示批头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