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没用几次就坏的充电头

楼主(2020-03-04):
马云家买iPhone电池送的充电头。飞毛腿的电池没名字那么响亮。以前功能机时候飞毛腿电池似乎还可以。这个飞毛腿iPhone电池的电量显示不准确.
附送的充电头每次插USB口小夜灯用,我记得没用多少次就不同电了。闻一闻没有烧坏的味道,就一分钟拆开看看里面长的啥样。没看到哪里坏了。

网友:
很不错了

原边反馈

同步整流

输出固态

网友:
这个看上去好像烧糊了?

网友:
看来跟品胜充电宝加电源一体有一拼,也是经常故障,修的话不如拆零件。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啊 怎么就不能用了

网友:
缩水了,我有一个这种的辰阳出品的,做工好一些

网友:
检查一下输入端的电阻是否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