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花三十多组的台钻

楼主(2020-03-04):
没有台钻DIY确实不方便,用手钻打孔容易跑偏。以前用775电机做过台钻,不过功率小,钻厚铁板吃力。所以这次用电钻和电钻底座组了个台钻。

这么组台钻,简单方便,而且成本低廉,手上原有的工具能得到充分利用

这是去年底花30多买的电钻底座,成本主要花在这里

新买的电钻,这个电钻底座,必须和扳手钻夹头的电钻才能配合,用手紧钻夹头的电钻是安不上的。我手上的电钻一把是手紧钻夹头,另外一把虽然是扳手钻夹头,不过是带冲击钻的,经常要用,所以还是新买一把算了。这个基本上是用拼多多红包买的。拼多多每天有签到金,购物也有返现,过年积攒了一个多月刚好够买把电钻

这个电钻价格便宜,不过质量一般,还好这个扳手钻夹头也是螺丝固定的,可以和我原来手上那把电钻以及其他的锂电钻换头来用。

固定电钻或者电机的胶套

这个电钻还是有点小,所以加了几圈铝箔进去填充

以前买的台钳,可以固定在底座上配合电钻用

最后的样子

网友A:
简单粗暴,自己DIY可能花的钱比这个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自己DIY可能花的钱比这个还多

是啊,这么做相当简单,不花多少功夫,还省钱。而且原有的工具也能充分利用

网友:
如果能转90度,还能当电磨呢

网友:
谢谢分享。。。。。30大洋,特有所值 。。。。。。

网友:
这个电钻同心度怎么样? 如果不行的话还是会钻偏的

网友:
这个组合不错,简单可靠

网友:
不是钱的问题,这个架子正不能做啥,钻头误差偏移可以做到-/+5mm,我也撸了一个扔阳台占地方,想利用其L座子加自己买的线轴想想还是罢了,反正自己还买了成品台钻都是一年难得用几次.

网友B:
看来还是这种实惠,就是不知道小身板这么单薄使用时会不会摇晃。一直想买个那种可以90度旋转横置使用的,但是贵多了需要130元左右,也是担心同心度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默默点个赞

网友:
立柱里面灌上混泥土,可以增加刚度

网友:
立柱夹得紧吗?

网友:
一切的商品,只要价格低到一定程度,它的性价比就会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这种实惠,就是不知道小身板这么单薄使用时会不会摇晃。一直想买个那种可以90度旋转横置使用的,但 ...

这款奥奔的我撸了一个,重量还可以

网友:
这个2样我都关注了。19的钻,12的台钳。35的座一直没下手。怕老婆打。家里不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