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能救活吗

楼主(2020-03-04):
48伏电动车电池组,18年3月出厂,4月装车,三个月前,老婆用60伏充电器充了大概15个小时左右,没有鼓包,之后正常骑行十几天,感觉不到电量怎么衰减,回家过年,昨天回出租屋,今天有空,不能充电,排除充电器和充电口问题后,拆电池组单个测电压,其他三个电池电压在12.31到12.36伏之间,就这块电池8.几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可能这块电池可能有两块极板坏了,死马当活马医,尝试充电救活中,大家觉得还有救吗,,,,

现已充电至8.97伏电压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缺不缺电瓶水,用高于电瓶充电电压充电析氢严重,可能早就干涸了

网友B:
基本没救了  除非拆开自己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救了  除非拆开自己修理

怎么修理,加蒸馏水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缺不缺电瓶水,用高于电瓶充电电压充电析氢严重,可能早就干涸了 ...

那怎么办,这个电池组用了一年多还很耐电,想救活,有办法吗

网友:
我试过加蒸馏水   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C:
居然用12V开关电源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12V开关电源充电?

电子琴的电源是线性电源,懒得拆接线,没其他的电源了,这个电源接线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子琴的电源是线性电源,懒得拆接线,没其他的电源了,这个电源接线方便 ...

400W的线性电源?单变压器好巨型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W的线性电源?单变压器好巨型哇

我是说电子琴的电源是线性电源,不是图上这个

网友C:
拿手电筒照看电池水是否在标准线上;
低于标准线加蒸馏水试试;
不行就是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手电筒照看电池水是否在标准线上;
低于标准线加蒸馏水试试;
不行就是报废了 ...

那就试试咯,谢谢

网友:
免维护的电池应该看不到液位吧

网友D:
这是免维护电瓶,那能看见水?

网友:
如果是免维护电池的话,可能是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12V开关电源充电?

开关电源不能给铅酸充电吗?我以前怎么听说用开关电源还好些,因为开关电源有很多脉冲,对铅酸极板还有修复作用

网友:
我那电驴子,也有一节电压10v。今天拿出来冲了半天,发进去没好,走几百米就没电了。车子是五块电池,用充电器充半小时就转绿灯了。平时用的锂电。

网友:
金太阳?扔了吧,几年前电三轮换过一组32安时的,用了几个月就……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12v,给电瓶充电电压低了,起码得1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免维护电瓶,那能看见水?

取开电瓶的黑色橡胶帽,用电筒照照内部就可以看到缺不缺液体,因为是贫液电瓶,只要液体淹住极板就表示不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