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多个某鱼打黑电源

楼主(2020-03-04):
疫情在家好无聊,逛逛某鱼打黑了10个坏电源回来玩!10个都是24v的,电流6个2.5A,剩下都是2A的,应该大部分是打印机电源吧!

先拿这个佳能的开刀开壳过程不用赘述,我只管大力,剩下的交给奇迹8字输入口,散热片有点氧化了背面还算可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差量了保险熔断了
焊下MOS管、次级整流管以及连带的散热片!该有的都有经过一通检查发现MOS管和整流桥也挂了整流桥是2A的,用了4个RL207搭个整流桥,拆机3.15A保险,一颗新的10n60全部装好,串灯上电测输出电压24.4v!带载没拍,用12v锂电钻直接接电源,持续电流可达4A,标识电流2a,这余量太足了

接下来拆这个爱普生的里面居然还有泥土,估计是捡到了文物吧!简单清理一下线路板,简单测了一下,保险完好,MOS管、次级整流管、整流桥都没问题,背面还有屏蔽,好评!串灯上电电压跳变
侧面散热片弯成这鸟样了,看来被暴力破坏过一条大裂缝,高频变压器和几个元件也脱焊了刮绿油全部加焊好,上电试机,空载稳定23.9v(不知道是表不准还是电压就是23.9v),带载电流3A多!话说我用12伏的锂电钻直接接电源24v居然能正常使用

两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懒得搜两个电源正面都有暴力破坏的痕迹,希望高频变压器没被敲碎上图右边那个开壳,散热都瘪进去了背面看着没啥问题,板也没裂焊下屏蔽层,初级大电容中招了,直接被砸扁,万幸高频变压器是好的,如果变压器磁芯被敲碎了就只能留着拆件了经查,初级大电容坏,PWM芯片200D6坏,其他均完好拆一个450v 100uf和一个贴片LD7575换好试机完全OK!另一个一样的电源是好的!
后面的过程都差不多就没拍了,大概叙述一下,两个电源次级电容全部怀孕,一个芯片供电滤波电容失容,一个保险熔断,剩下的都是好的!
所有坏件合影留念
所有修好的电源合影留念

网友:
这种电源没什么用,能用到的设备都有配电源,自己diy的东西也有别的大电流电源替代,能用得上的也不多

网友:
这么多都修好了,太牛了

网友:
厉害,一次修了这么多

网友A:
太多了,有2个足已。做+-24ⅴ的话,能否串两个?给功放供电

网友B:
T12烙铁绝配

网友:
真该向你学习

网友C:
修好后还是当垃圾,这么多也用不了吧
不过,修好后估计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哈哈,勾起了我上次打黑的经历,咸鱼13块包邮十个充电器,影楼的相机充电器,一个炸管子的扔了,一个漏液腐蚀板子的扔了,剩下八个有两个是旋转插头接触不良,六个都是炸保险,换上就好。最后吃灰许久全扔了

网友:
第一个电源背面,红色的和虾仁那个什么?忘记了,记得好多地方都用

网友D:
修好后有些可以做烙铁电源,接24伏车充等,有些可以改低电压给笔记本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这次瘟疫,正是大婶们大显身手的时候。。。。。

网友:
弄这么多电源要做一堆白光送坛友吗?

网友:
10个全修好了,不愁电源了

网友:
以前也撸了不少,吃灰中,主要还是这种伊拉克成色电源不敢用了,电源不贵烧了设备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烙铁绝配

有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后还是当垃圾,这么多也用不了吧
不过,修好后估计满满的成就感 ...

哈哈,确实用不了,不过也便宜2米5一个,准备做个T12,或者直流版9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后有些可以做烙铁电源,接24伏车充等,有些可以改低电压给笔记本供电。 ...

确实可以改电源用作笔记本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有2个足已。做+-24ⅴ的话,能否串两个?给功放供电

想法很好,可惜我不玩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