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一个振华电源风扇,结果发现多了一个弹簧。。

楼主(2020-03-04):
拆了一个振华电源风扇,结果发现多了一个弹簧。。 我记得拆的时候没发现这个弹簧,然后放脸盆洗的时候多了这个 也不确定是不是风扇里面的。。
是滚珠的 以前拆过很多 从来没发现过有弹簧。 求老鸟指教

网友:
是风扇里面的。
你可以找一个好的风扇,按一下中心点,就会发现有回弹,是这个弹簧在起作用。

网友:
这个是在轴后面的。轴中间有个环,环前面是一个轴承,后面一个弹簧挨着轴承和卡环

网友A:
应是在两个轴承中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在两个轴承中站

后来发现了,就是图上这样装的。  2个之间的话 风扇会有摩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了,就是图上这样装的。  2个之间的话 风扇会有摩擦。。

大牌电源散热风扇都不含糊,就是风扇里的,极少数风扇有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