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声控LED旋律灯电子制作套件实训

楼主(2020-03-04):
一直迷恋频谱。

有机会,撸个个最简单的,先来试试手。也给有需要的朋友们,抛砖引玉。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快递很快,一天就到了。

迫不及待的先摆一下。但是,感觉最后上电阻不是很好。。。。。。

引脚

全放下来,先确定最小的零件,电阻。

这是板子正面,发现只有三个电阻,可能电阻价格便宜,店家给了双份。

板子背面。

这是说明书。

这是电路图。

这是配件表。

这是故障代码。

这是电阻色环表。

先确定

2

3

先焊接电阻

LED灯珠,通过万用表测量,有一个不亮。就是上面那个。

焊接灯珠。

灯珠直立,感觉标胶LO。直接这样测透。舒服。

焊接电容。其他

焊接话筒。

楼主:
继续折腾中。

都焊接好了,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错误。又测量了一下原件。也正常。
结果上电,不亮,测量入电无电压。。。。。。。

然后检查五伏的电压插头。摇晃了一下,亮了。

这些引脚。。。。。。。因为考虑到供电线,所以我焊接了这种接头的,下次需要折腾其他的,可以用这条线。

侧灯。

音乐测试。

放上面箱子测试。

天猫精灵测试。

花盆中测试。

结束。

挺有趣的一个小玩意。也不是很费电。
拔了插头,插头内部的余电,也可以亮。

这款比较小,不是流水灯那种。有机会做个流水灯。

另外,这个供电,直接插到路由器的背面USB接口,会频闪。不能正常工作。估计是路由器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中。

都焊接好了,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错误。又测量了一下原件。也正常。

闲的慌啊,弄个光立方玩

网友B:
对这说话有频谱那种吗??

网友C:
要换万用表,表不准的。

网友D:
像呼吸灯一样?5个同时亮,如果是音量量化  10个灯就比较好玩了。

网友E:
光污染来的啊,炫目

网友F:
自动布线都不止这水准啊

网友G:
同时亮不是太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的慌啊,弄个光立方玩

求大师傅带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时亮不是太好玩了

是的。但是包邮,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布线都不止这水准啊

手工活。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污染来的啊,炫目

是有点太亮了。做几个柔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呼吸灯一样?5个同时亮,如果是音量量化  10个灯就比较好玩了。

已经拍了一个流水灯的。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说话有频谱那种吗??

有。

很多种。

具体可以去淘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换万用表,表不准的。

表是准的。还不错。

坛友送的表子。

用起来还蛮不错的。

网友A:
撸个这种套件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个这种套件来焊

焊到麻痹,而且焊完还占地,改闹钟也就1个7*5的ascii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个这种套件来焊

这个,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