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5.6A开关电源怎么改0~72V、0~5A可调电源

楼主(2020-03-04):
请教:手上有一个72V5.6A开关电源,可以改成0~72V、0~5A可调电源吗?如要降低可调范围,如0~50V,需要减少主变压器次级匝数吗?

网友:
你这个是锂电池的充电器吧?0~72伏可调不可能,3.6伏至72伏可调比较现实,

网友A:
最起码也拍点照片上来看看啊,比如pcb,IC型号等等。

我只能回答你,先这样,再这样就改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也拍点照片上来看看啊,比如pcb,IC型号等等。

我只能回答你,先这样,再这样就改好了。 ...

好厉害,通电后然后炸了!

网友:
那要看看你的电源是什么电路,用的是什么,如果是UC38XX系列的,那改动范围比较窄,切调流难以实现啊!!坛里面有很多的教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电源跟LED5V40A电子屏开关电源一样的,线路也相同,只是电压式72V,电流是5.6V

楼主:
是TL494+LM358方案,图片发不了,是不是权限不够?而且没回复一次都要审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L494+LM358方案,图片发不了,是不是权限不够?而且没回复一次都要审核

494方案改可调坛里教程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通电后然后炸了!

这几天我也在改可调,芯片是sm8015的,比较冷门,也是天天炸管子,改好了也发到这里来,让大家指教好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