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彩色液晶屏水温电压连体表!

楼主(2020-03-04):
『 元作 』彩色液晶屏水温电压连体表!

拆机的,捡回来测试一下,看看是否高大上。

温控探头焊接上插针 。

分清正负极

找出来三个感温电阻 。

接上测试 。

和下面的数控电源比电压。
温度貌似不对 。

用手捏着看到慢慢升温 。

探究电压 ,调压看看,电压还是比较准的,

拔下温控线

换另一根和之前的差不多。

测试一下温控探头的阻值 ,这个是电池包里的,基本是线的阻值

另两根线都是120K

看来找到合适的探头,这个表既可以显示电压,又可以显示温度 ,

两用的,还不错哦。
好宝贝,温度可以0~~100°,电压10~~35V
完毕 ,谢谢欣赏 。

网友:
东西不错,竟然还是好的。

网友:
是块好表,配好探头,又能用了。

网友:
这玩意哪用的?水温电压表,汽车用?

网友:
竟然还是彩屏~

网友:
不错,彩色的不错啊

网友A:
汽车上用的,可以检测室内温度吗?

网友B:
好像是车载用的表头,数字加模拟刻度。要是能到锂电池3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车载用的表头,数字加模拟刻度。要是能到锂电池3伏更好。

这款应该是小车大车通用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用的,可以检测室内温度吗?

如有合适的探头,应该可以检测室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