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v开关电源,问题出在那呢

楼主(2020-03-04):
外观小巧可爱,扔了可惜,以为好的,没接负载通电砰的一声,保险炸了,吓尿了,检查下,发现5L0380R好像以前因为外力,管脚短路过,疫情期间淘宝1.5元邮了个,等了无数天,后来想想也是醉了。更换,整流二级管换2,再通电,这回新换的保险没炸烧了,我当时啊,往这电路板上盖个锅怕炸,再检查下又烧了个二极管,测了高压侧这面电解电容,电阻,没啥毛病啊,大家帮看看还有哪能出问题,要不白尿了,谢谢了

网友A:
串个白积灯通电试就不会炸了,有故障灯会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白积灯通电试就不会炸了,有故障灯会很亮。

好的,谢谢

楼主:
大神们都去武汉了吗

网友:
描述都不清楚。又炸了一个二极管,这是什么地方的,编号是什么?另外图片过于简单。

网友B:
短路了,烧整流桥二极管

网友C:
炸保险,炸整流的5L0380R不保了楼主,别玩了。除非你有备5L0380R。

网友D:
楼主嘴巴有点毒

网友:
我捡的12V的,也是光耦短路,炸了三极管、稳压二极管,修不了拆件了,不过变压器可以加VIPER22A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保险,炸整流的5L0380R不保了楼主,别玩了。除非你有备5L0380R。

换过了,还是烧保险和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烧整流桥二极管

是啊,不知道哪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嘴巴有点毒

哈哈开玩笑了,我想去建功立业,不让我去啊

网友:
修电源推荐用串灯插座,高手除外

网友E:
这种分立元件组成自激振荡的电源,没有维修价值,扔了吧,如果当作学习电路当我没说,分析这种电路说简单也简单,先分析初级侧,起振的三极管及其旁边的分立元件有没问题,再分析次级侧稳压反馈电路部分bb:titter:

网友F:
串一个40w白值灯泡   灯泡亮  就有短路,找短路  换    一直到后级有输出   在撤掉灯泡。前级短路有三极管,整流管一次换4个  断路有一个电阻0.15欧-0.47欧

楼主(2020-04-09):
引用 网友F:
串一个40w白值灯泡   灯泡亮  就有短路,找短路  换    一直到后级有输出   在撤掉灯泡。前级短路有三极管 ...

好的,我回去试试,这阵一直没整

网友:
24v开关电源,问题出在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分立元件组成自激振荡的电源,没有维修价值,扔了吧,如果当作学习电路当我没说,分析这种电路说简单也 ...

5L0380L你说是分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