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理一个小弹簧秤

楼主(2020-03-04):
一个小弹簧称,好多年了,
那天拉着好玩,超过5KG的拉力,把 指针 弹 到2.5的位置上了。

开始修理,背面4个螺丝

里面2个弹簧,做拉力

连接齿轮带动指针

表盘纸壳的,但做了4点定位。

指针按到位置。
这弹簧称最大 5KG

维修好了。

现在菜场缺斤少两的情况比原来强多 了。

网友:
这种称称三次取平均值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