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三十块的lukybaby婴童理发器-对比一百多的差别

楼主(2020-03-04):
之前拆了129¥的nuby婴童理发器,有坛友回复说其它品牌同款只要三十多,于是下单买来一个拆解对比看看价格差在哪里。咱不差钱,买来就是为了拆哈哈。

想看差异的直接拉到网页尾部结论部分,中间内容可以省略。

实付款三十二块钱不到。
店家发货比较慢,但物流隔天到还比较快。
收到货是个小纸箱,没想到里面还有赠品包。剪刀、模具、围布什么的。

赠品包装比较简陋,内容也比较粗糙,不计较了。

选了个绿色的,小清新

打开包装盒一览无余,与129¥对比除了包装简陋些,看不出来差别

机器造型果然相似度90%以上,除了正面的卡通造型

充电OK,有电量指示。

但是电流不是恒流,随时间减小。但是有电量指示,估计也有停充吧。

开机运行声音差不多,不算大。

带包装盒重量二百多克

nuby四百多克,盒子大

除了颜色和图案不同,其它一样

定位梳重量也一致

ABS材质,颜色略微不同

模具批号不同

另一个定位梳也是这样

差异来了,刷头和润滑油不用,大的是贵的。

USB充电线不同,白色的线长而粗,重一些

省略了贴纸,省成本

说明书个头小,梳子是一样的。

整机重量

轻了3g,拆解看看重量差在哪里,螺丝钉取出时带有塑料渣渣,应该是回收料,粉色没出现这个情况。

陶瓷刀头一样重

都有出厂编码,编码位数不同

机芯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按键硅胶垫不同,粉色的厚实,按键更软

差别来了,电池是400mah的,比600的轻一点正常

电路板版本不同,芯片位置有差异,充电管理部分不同

结论,便宜货用了回收塑料,电池缩水,按键硅胶垫缩水,配件和充电线缩水,充电控制部分缩水。
但整体还是做到了静音和防水,亮点是具有三档电量指示,而且还有一袋赠品。
到此结束,谢谢捧场。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说得没错,另一方面品牌溢价比较多

网友B:
第二天涨了。。我后来买了另一款
不过还没发货。。。
就想知道送的平剪和牙剪质量如何。。。因为单独买了2把也花掉近30元。。。

网友C:
我选便宜货

网友D:
还是楼主有钱任性,如果综合看物料差价可能不到5元吧?

网友E:
关键是一个顶三个

网友F:
天啊,今天我才知道坛里有一个不差钱的土豪。。。。。。

网友G:
不能打赏了。。。。。。

网友H:
又买了一个廉价款~

网友I:
塑壳闻一下味道差异么?
把你说的差异补价,也是很少钱,我估10元。多出的就买logo了。我宁愿买3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塑壳闻一下味道差异么?
把你说的差异补价,也是很少钱,我估10元。多出的就买logo了。我宁愿买30多的。 ...

味道没有异味,毕竟是婴童产品,还不至于用那么烂的塑料,只是强度没有新料高而已。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楼主有钱任性,如果综合看物料差价可能不到5元吧?

所以大概剩下的大部分在品牌溢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一个顶三个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买了一个廉价款~

谢谢捧场,哈哈我也是好奇同样的东西厂家怎么控制成本的,原来奸商比我们想象中奸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啊,今天我才知道坛里有一个不差钱的土豪。。。。。。 ...

。。。。。。。谢谢捧场,温总又来看笑话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打赏了。。。。。。

谢谢捧场,哈哈,被骚版限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天涨了。。我后来买了另一款
不过还没发货。。。
就想知道送的平剪和牙剪质量如何。。。因为单独买了2 ...

哦?没想到赠品这么值钱,明天我试试看看剪纸锋利不

我是看到有活动就买了,坛友推荐的49-10再返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选便宜货

坏人哈哈,害我又剁手

网友:
这点缩水比价差还是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