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鑫谷g2机箱风扇调速,求大神帮忙为什么温度高。

楼主(2020-03-04):
夏天到了,拆开保养,突然被一烫,芯片温度好高,旁边还黑了。

网友A:
好点的都用PWM芯片控制场效应管,图中这种就是电位器控制三极管的B极电压,使CB结电阻随B极电压变化,从而达到降低或升高风扇供电电压,,在小电流场所用还可以,但是高于100mA,管子损耗过大而发热严重,甚至烧毁管子。建议更换好点的控制板,或者用大功率三极管带散热器的管子自制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都用PWM芯片控制场效应管,图中这种就是电位器控制三极管的B极电压,使CB结电阻随B极电压变化,从而 ...

这个出厂设置就是这样,可能厂家为了节约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出厂设置就是这样,可能厂家为了节约钱吧

没故障的话,先给发热的地方加大的散热片。PWM的成本高些,DC降压估计更贵。不过可以找外置基准电阻的车充,或者降压板放到楼主调速器里,引出到调速旋钮。

网友B:
换低转速大风量的风扇试试。

网友:
买个可调DC DC降压模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低转速大风量的风扇试试。

你的不错。带灯的风扇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不错。带灯的风扇就不行

好多风扇是四针的主板可以设定调速。

网友:
风扇功率大了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风扇是四针的主板可以设定调速。

那个是主板控制。我这个人为控制。冬天就小点,夏天就大点

网友(2023-03-11):
882,,,带4个风扇调速啊

网友:
线性降压,温度能不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