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求助 请问这个是镁光的什么颗粒?SETUP ZH8GX

楼主(2020-03-04):
求助 请问这个是镁光的什么颗粒

网友A:
JMF605主控还能是啥 要不是MLC 也可能SLC

网友:
L84 L85 L95就这3种

网友B:
窄体闪存,可以从侧面查看BGA球,有可能是BGA100的L74A闪存。

网友C:
看大小像是BGA100,标是后打的吧

楼主:
根据这个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F605主控还能是啥 要不是MLC 也可能SLC

大概是啥呢 大神 是BGA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大小像是BGA100,标是后打的吧

是有点像后打的标 金速小厂的 盘

楼主:
谢谢 老铁 我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窄体闪存,可以从侧面查看BGA球,有可能是BGA100的L74A闪存。

谢谢,我去查查看

楼主(2021-10-25):
查不到, 单颗32GB   bga100 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