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美的电磁炉不加热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04):
2012年的机器,到现在也没用几次,昨天拿出来准备涮羊肉,用电磁炉带的铝盆装满水,(换任意档位最大功率)结果水怎么也不开。难道是电磁炉功率的问题?于是自己拆开看了,主板和控制板看不出有烧毁击穿的痕迹,风扇轴承也给补润滑油了。主板背面有点焊痕迹是我也自己补的锡,通电后风扇正常转,开机不放锅也能自己检测!!!

楼主:
自己小白一个,什么都不懂,看了数码之家的帖子,把东西拆了晒了半天,装上无果

楼主:
然后想起自己有个功率计量插座,把电磁炉插到功率插座,选烧水模式,结果发现电磁炉的功率在5.1瓦-960瓦左右不停波动

网友:
用电磁炉带的铝盆装满水,结果水怎么也不开?

楼主你换个铁锅试试

网友:
电磁炉只能用铁锅或者不锈钢锅。

网友:
放错锅了,铁的或不锈钢的才行,铝的不导磁

网友:
找店里看下吧。。。

就算900W也能把水烧开的就是慢。。。

你这个这么新,的确太阳晒晒,拍打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A:
挑起那个470K电阻测测阻值,我以前的苏泊尔电磁炉也是能工作但不加热,查到一个470K大功率电阻坏了,用两个220K电阻串联替换修复了。

网友B:
先做基本功,搞清楚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再修就容易了。否则,这里要说的就太多了。该电磁炉加热线圈是铜的,用料不错,别丢了。

网友:
哦对了,先将锅换成可导磁的铁或不锈钢锅看看。铝的导磁性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起那个470K电阻测测阻值,我以前的苏泊尔电磁炉也是能工作但不加热,查到一个470K大功率电阻坏了,用两个 ...

这只是原因之一。IGBT损坏、IGBT驱动故障、5μF电容、震荡电容失效等都会造成类似故障。

网友C:
变压器边上一个VR1可变电阻,属于常见问题之一。这个牌子的电磁炉,用的是铝线做交变线圈,用铁金属材料做线耳,焊在基板上,这个线耳容易氧化,也是故障高发点。

网友:
换锅换VR1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边上一个VR1可变电阻,属于常见问题之一。这个牌子的电磁炉,用的是铝线做交变线圈,用铁金属材料做 ...

晒的图好像是铜的,不是铝的。如果是铝的,接头处确实是常见故障之一,而且处理起来很费事。

网友:
信神者,得永生!

楼主往哪个橘黄色的小小电位器上(如无意外,上面应该写着501三个数字)滋一点WD40,然后用螺丝刀左右拧一下它,多拧几次,最后拧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应该就好了。
要是没有WD40,直接多拧几下应该也能解决,其实故障原因就是你太久没用,哪电位器接触不良,阻值变大了。

网友:
我是不懂修理的,以前拆过电磁炉换保险没有修好扔了。现在用的美的电磁炉滴滴响,不加热。拆开就看见加热盘一个端子烧断了,焊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做基本功,搞清楚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再修就容易了。否则,这里要说的就太多了。该电磁炉加热线圈是铜的,用 ...

这种冷压头焊主板上的是铝的,容易烧线头

网友D:
同意16楼,昨天刚修好一台同款,换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16楼,昨天刚修好一台同款,换可调电阻。

多准备些501和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