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乐益达电动折叠自行车,突然无法骑行,转把灯亮喇叭电筒都亮

楼主(2020-03-04):
这个车骑了挺久,特别在疫情期间出行买菜真的很方便,今天突然罢工了,拧转把不走,刚开始以为是刹车断电坏了, 以前经常不灵,多捏放几次刹车就走了,这次怎么弄都不行,把刹车断电拆开,直接线拨掉,左右刹车断电都拨了,还是不行,网上找了各种方法,说电机3根线随便短接2根,拨后轮,如果有阻力电机是好的,我试了,短接后后轮反拨是有阻力,难道是控制器坏了,打开控制器就一点大,有没有懂电动车的大神帮我分析分析,在线等

网友:
车座后面的不锈钢盒子是放电池的?

网友:
查一下转把的电压

楼主:
网上搜索视频教程用二极管档测霍尔线,红表笔搭负极,黑表笔依次测黄绿蓝3根线,读数,红线和蓝线都570多,绿线没有数值,意思是霍尔线坏了吗,

网友:
感觉短路或断路,可能哪有短路比较大的

网友:
转把看看是不是霍尔坏了。  控制器只接相线霍尔线,短接学习线试试能不能转~~

网友A:
检查转把霍尔传感器,我以前的一辆电动车,拧把不走,用万用表检查转把霍尔信号输出,发现输出电压不变化,正常情况下,转把扭动角度越大,输出电压越高。后来5块买了一个转把换上就好了

网友B:
这种小车很多有助力模式,是不是误操作开了助力模式,看前飞轮内测上是不是有一个环,环上有个缺口,两边有光偶检测缺口,如果光耦被泥糊住了,那么怎么弄都不会走,没糊上车踩几脚就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转把霍尔传感器,我以前的一辆电动车,拧把不走,用万用表检查转把霍尔信号输出,发现输出电压不变化, ...

测了转把输出电压才1.9V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车很多有助力模式,是不是误操作开了助力模式,看前飞轮内测上是不是有一个环,环上有个缺口,两边有 ...

开关是开到纯电动模式的

网友:
单买转吧霍尔的话几毛钱一个,家里俩电动车都换过,正好一小包五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转把输出电压才1.9V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正常情况下,持续扭动转把,霍尔传感器输出电压会从1.8V左右逐渐上升到3V多,如果输出电压没有变化,说明霍尔传感器坏了

网友C:
我的72伏台铃是控制器坏了!推车走很费劲!助力很大!!拧开钥匙通电!仪表显示全部88!时速!后来断开控制器与电机的相线!推车就轻松多了

网友:
参考一下我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72伏台铃是控制器坏了!推车走很费劲!助力很大!!拧开钥匙通电!仪表显示全部88!时速!后来断开控制 ...

阻力很大

网友:
电瓶车修理师傅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