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单键双稳态开关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2020-03-04):
从大神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里面看到有个开关电路,按这个电路自己搭建了一下,目前按下微动开关能点亮LED,但是微动开关一断开就自动熄灭了,元件取值都是按照图中的大小,想请教各位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R4阻值多少,是10欧还是10K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阻值多少,是10欧还是10K欧

我根据图上的数字来的,用的是10欧的电阻

网友:
改10K欧试试

网友A:
看一下,人家可用的是10K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人家可用的是10K欧喔。

谢谢指点,已经正常可以使用了,被电路图上面的数字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