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百德电动扳手改锂电

楼主(2020-03-04):
N年前买的洋垃圾,之前是用2节7号电池,开始还好用,后来慢慢按不动了,试了下用锂电池可以用,就把电池盒割掉装上一个18650了。很简单,就是一个电机加皮带,带动那个不知道叫什么的东西转动就可以调节了。

切割掉7号电池盒和尾部一个螺丝柱就可以放18650了,充电板打磨到比18650直径小一点,正可以放在侧面,芯片紧贴金属手柄内侧正好散热,还喷了点优惠购里买的清漆不知道能不能当防水胶。

热熔胶下面是充电口,旁边是前进和后退开关,很简单的电路。

充电口在这一面,这种孔不好挖,挖大了。

这个扳手还是好用,没事拿着按上按下也可以解压,电机小不怎么耗电,没事可以按几百下。
对了,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个锂电池如果放几天不用,再开始用的时候会感觉电量不足一样?但是按几下后会来劲了?是电池容量不足吗?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A:
这个当年我也想买个开价65,觉得贵没买,现在绝种了,二百得的牌子也就2-3流。。。。。。一早就成为得伟托了

网友:
头一次见到,真正的电动板手。

网友B:
润滑之类的原因?话说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头次见这么个玩意       挺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之类的原因?话说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可能是时间久了,皮带带动的那个驱动带螺纹的轮子的黑色转轮和手柄之间的间隙变大,导致皮带和电机的角度发生变化,电机的力量就带不动了,锂电比2个7号电压高,所以又可以带动了。其实在黑色轮和手柄的那个轴上加个垫圈就行了,不过18650比7号电池好多了,而且现在可以直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年我也想买个开价65,觉得贵没买,现在绝种了,二百得的牌子也就2-3流。。。。。。一早就成为得伟托 ...

好像现在是一个公司吧,百德是家用,得伟是专业用。

网友C:
真正的电动扳手,普通活动扳手用手麻也很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电动扳手,普通活动扳手用手麻也很溜

如果是拧几个同样的螺丝还是体现不出来,如果要拧很多大小不同的螺丝效率对比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电板手,懒人用的神器啊!

网友:
少见的电动扳手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电动扳手

网友:
这把扳手以前也想买,可惜怕收到的二手货成色太破一直没买,现在确实绝种了。后来买个新疆人在卖的国产仿制品,收到放了两颗满电的镍氢电池进去,一按开关,电池盒的电池极片马上冒火,而且扳手的活动钳口移动时快时慢,最后退掉了,而且仿制品的金属材质质量看起来很软。

网友D:
据说这款不能用太大力气
听你描述不是电池问题,是时间长不用后,传动机构阻力增加,转动几下活络后就顺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这款不能用太大力气
听你描述不是电池问题,是时间长不用后,传动机构阻力增加,转动几下活络后就顺畅 ...

百德是家用系列,和专业的还是有差别,家用拧拧龙头管子什么的还是足够了,扳手这东西家用好像也没有用坏的。
因为这个是用的050微型3V电机,力很小,皮带稍有点错位就不能动了,试过多次了,不是润滑的原因,就连外壳稍微磨到一点皮带都会卡住。

网友E:
真正的电动扳手,当年在大沥买是40,成色很新。

网友:
10多年前在货场看过这货,因为对这样的活口扳手没需求,就一直没入,第一次看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正的电动扳手,当年在大沥买是40,成色很新。

有圖嗎?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