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拆解盛世乐居网络摄像头

楼主(2020-03-04):
之前为了那一百元,下载了拼多多,然后发现还有一样没有用,就是传说中的新人福利,然后又被拉进去逛了一番,猛然发现一个网络摄像头,22.78元,什么鬼,这么便宜,再定睛一瞧,好像是某位坛友拆过的那个款式;细细一想,这个这么便宜,不算败家吧......下单,等待,收货......拆......

外盒,看着好大

开啦,买大买小,买定离手。。。没有错,买的是什么配件都没有的裸机!!看着是不是很孤单的样子呢

习惯性的先看看教程,毕竟第一次用网络摄像头,app感觉是通用型,介绍也是够精简的了

拖出来,这个牌子感觉有很多水似的,我看好多摄像头都是这个鬼造型,无非就是换了个牌子而已

背部,扬声器,标准的供电插头5V,我喜欢,之前就买了一百个母座,继而准备相当多的插头

底盘,四个防滑垫,掀开就是四颗固定螺丝了

供电口子,直接用胶固定

内容来了,也算是有头有脸的电机生产商了吧;这么大的空间,就一个水平电机但是这个改电池好像没多大的意义似的,电机旁边的四个孔里有四颗螺丝,拆了就可以把摄像头和底座分开了

开始以为侧面耳朵位置里面有螺丝,结果还是浪费表情了

真正的螺丝在这里,我特么之前都没注意到,真的不是自己以为的以为的就是自己以为的

垂直方向电机,和水平方向同一个妈妈,没啥区别,无非就岁数不同

板子大概看看,最左边那个黑色的胶下面就是内存卡插槽,

继续

这个夜视灯是看得见红光的,有想法的就留心了

WiFi模块,被屏蔽了,没法看

好了,装回去,用充电宝供电

重点来了,这个USB电压电流是自制的,精度经供参考

待机电流,0.27A的样子

一个电机工作的时候电流是0.52A(不管是垂直还是水平的电机)

两个电机都在转的时候,电流0.87A

单独红外开启的时候,电流0.47A

实际效果

这个是测量的镜头画面角度,小,有小的优势,毕竟有转向来弥补

APP截图

唯一可惜的是,这个只有FTP,没有smb,原本想多录点视频,在外也可以随时查看,这下倒好,玩客云没有用武之地,只有等把我的极路由修好了,存路由器上了

设置的是720P,视频大小还是不错的,8G的内存卡,基本上一整天没问题

总结:价钱便宜,功能实用!

-------------------------------------玩蛋的完-----------------------------------

网友A:
研究一下还可以,用的时候要谨慎些,好像加密没大品牌的好。

网友:
这种通用软件是不是很容易被破解

网友B:
充电宝眼熟,贾老板当时的良心作品

网友:
买了个同造型的支付宝货,论坛优惠购里的,偶尔会死机掉线,不是很爽

网友C:
多谢已经入了2个

网友D:
日常用着玩可以,前段时间也入了一个,拆开里面没有散热片,楼主这个不错

网友:
二十多块钱超值了啦

网友:
性价比不错,反正不贵,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楼主,购买链接呢?请发给我,谢谢

网友:
这种所谓的加密就是搞笑的,慎用。

网友:
不错了,唯一可惜的是没有有线和tf卡插槽吧?
关内网里不错了。

网友:
这个便宜的过份了

网友:
问个问题啊,这种网络摄像头,好象是手机上安装专门程序,在外面也能看的吧。

那么,假设厂家倒掉了,服务器没了,手机程序就没用了,
是不是就只能当普通摄像头使用了啊?

网友:
真便宜 咋做的。。。

网友:
某多多买的19.8    现在25.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眼熟,贾老板当时的良心作品

你的眼睛骗了你,这是我几年前买韩束化妆品送的,前不久才倒出来,买了一块快冲板替换了原来的,然后电芯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还可以,用的时候要谨慎些,好像加密没大品牌的好。

没事,我一般也没用,用户名和密码也改了,反正别放在经常运动的地方就好了现场直播就尴尬了,人家还不会给收视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已经入了2个

你很行哟,这么快就迫不及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常用着玩可以,前段时间也入了一个,拆开里面没有散热片,楼主这个不错 ...

对,就日常玩玩,当真了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