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快盾KD-908D标称260W汽车电瓶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3-04):
售价88     淘宝宣传照片

貌似anjing贴牌

MOS管最大150W

面板,有2芯片磨皮了。

网友A:
脉冲修复是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脉冲修复是怎么修的

不管什么脉冲只是针对长期不用硫化的电瓶有效,因缺水或其他除硫化外的容量下降均无效。

网友:
公司有一样的,用来汽车电量不足时边充电,差不多时间不断电直接一起启动车辆,实际使用充80A电瓶最大电流10A。

网友(2020-04-27):
正在考虑买一个充电机来用,感谢拆解分享。

看来至少要买908A,号称400W的

网友:
ANJING的型号刚好是618T/C等,估计是和它有点关系。

网友:
支持一个,留言问问大咖们,这个能买吗?

网友(2020-06-03):
真是牛叉,打算买,就来看看居然能看到拆机

网友(2020-12-28):
 买充电器前了解一下

网友B(2021-03-11):
那这款能买还是不能买呢

网友(2022-10-05):
引用 网友B:
那这款能买还是不能买呢

能买。它还有手动修复选项,对于因疫情等原因车辆长时间未开造成的电瓶亏电现象可以一定程度上补救。还可以用于电瓶车修复,不过比较麻烦一些,得将串联的电瓶分开再单独处理。

网友(2022-12-11):
这个看着做工也可以

网友(2023-03-22):
还行吧,做工蛮好的。

网友(2023-10-22):
意思还是买安警更好罗?

网友(2024-12-15):
这个旋钮是调节充电电流的吗?如果有对小电瓶就比较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