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人买过老王家的LED车灯恒流模块吗,怎么用的?

楼主(2020-03-04):
“汽车led大灯恒流驱动板 远近光两路输出 远光1A 近光0.6A”,买的时候看模块上有正负标志,以为自己能搞定,到货后就扔到一边了,这两天收拾东西翻到,试了一下
既然是远近光双路,猜测左边V+和HV-是远光输出,V+和LV-是近光输出,另一边的+和L-是近光输入,+和H-是远光输入,输入电压是常见的12V
+和L-接12V,V+和HV-电压5.74V,V+和LV-无电压
+和H+接12V,V+和HV-电压5.47V,V+和LV-无电压
或者是我输入、输出搞反了,没敢试,怕烧IC。
有人买了这个模块吗,怎么接线的?

补一张模块背面图,IC的丝印是CH9111-A

网友:
不懂,不过汽车大灯最小功率的35w,1a电流好像不够吧

网友A:
分析一下芯片就知道哪个接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芯片就知道哪个接哪个了!!!

这要求太高了,我要是会分析,也不会再这问了。
我看这个模块早卖光下架了,应该已经有人用起来了。

网友:
输出共阳极,负控

网友:
左侧v+v_12v输入HV远光信号输入,右侧v+远近光正极,l_H_远近光负极。猜的!

网友:
你至少给我们看看芯片吧????让我猜啊??

网友:
我手里一大堆这种板子  接线很简单

左边从上到下为输入   公共正极+       HV-和LV- 为分别为远近光负极

右边从上到下依次为   公共输出正极   L-和H- 分别为输出远近光负极

网友:
左边和下边有3个二极管呀,分别连到V+、HV-、LV-,测试二极管极性就知道左边是输入还是输出了

另外左侧V+焊盘是一个,右侧+焊盘是两个,继续猜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我猜左边输入,右边负载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确实是把输入输出搞反了,今晚简单测试了一下
左边V+和HV-接12V,右边+和L-,+和H-都能恒流输出1A,奇怪的是输出接电子负载,电路板热得冒烟,负载换了个5Ω水泥电阻就没事。后来好像是想用两个5Ω并联做负载,+和H-就没有输出了,估计是烧掉了。
左边V+和LV-接12V,右边+和H-无输出,+和L-恒流输出460ma。

网友:
一般的板子左进右出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