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各位老铁,你们怎么清洁磁带磁头?

楼主(2020-03-04):
今天听磁带,听一会就糊,擦完磁头几秒后又糊了,挂了一层土
你们怎么擦 的?
有什么好的工具吗?

网友:
乙醇,异丙醇

网友:
磁带老化了吧。。。。。。

网友:
清洁磁带还是清洁磁头?

网友:
磁带一般操作就是快进或快退全部卷完,重复几次应该有效

网友:
用医用棉球夹住磁带条,然后用笔或者其他木棍卷磁带,整个倒遍带子就行了,如果懒得弄,就狠心用机器听,然后在擦擦磁头。。。

网友:
磁带保质期过了吧

网友:
小时候看过有卖清洁磁头的专用磁带,吸塑包装的,一盘清洁磁带,一瓶清洁液,还有啥乱七八糟的,清洁磁带里的带不是磁粉带,是白色的布带,就靠驱动磁带旋转布带摩擦磁头。地摊和百货商店里都有卖,好不好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小时候洗过一些,很简单的。就是全抽出来,扔洗衣机和衣服一起洗。
最重要是往回装的时候搞清楚正反面和方向。我每次都搞错方向或正反面,所以洗完都听不了了。
不过我相信您比我小时候更有办法做记号,应该可以完美装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