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奥克斯AUX-YD6005蒸熨机,试析故障元件损坏之因

楼主(2020-03-05):
简单修复,本来没必要发帖。不料折腾过程偶然发现个小知识,就孤陋寡闻一回吧。
上帖说到,全新未使用的奥克斯AUX-YD6005蒸熨机,莫名其妙就坏了
排查故障原因,就是蒸汽发生器供电回路的温度保险自尽了
相同参数网购
换好,复装。
试机

修复顺利完成,毕竟只有1000W的功率,蒸汽量比较小,使用体验不爽,基本属于炒概念的产品,不去说它了。
现在的问题是,蒸汽发生器的加热装置,既然有155℃的双金属片温控器抢先控温,那么,216℃的后发温度保险,理论动作温度高出60℃,为什么会坏?原因可能很多:温度保险质量问题,温控器损坏(修复试机已排除此项),设计缺陷,意外原因。也有坛友说,温控器断电后,加热器会因热惯性继续升温,有熔断温度保险可能,个人以为这种说法有点牵强,不太符合物理规律。到底哪种原因的可能性大,一时无解,顺手把替换下来的温度保险拆开看了看。

上面3图中的组件名称,是事后了解了构造以后才标注的。拆解当时没看出熔断部位及动作原理,于是网搜温度保险,这下就清楚结构和原理了
新件是闭合状态,轴心电极、星触片、外壳电极形成电流通路。其轴心电极与星触片,靠弹簧弹力差压触;星触片靠材料弹力与外壳电极接触。
保险原理,当图中的可溶体(热敏丸),因热量(过流、过热)熔毁而失去支撑作用时,压缩封装的断路弹簧释放弹力,推动与外壳电极相通的星触片远离轴心电极→电路断开。
另外还有几条使用注意
当看到第5个注意事项时,总算有了发现,如下图红圈和!处所示。
从温度保险的结构组成来看,可熔体(即结构剖面中的所谓热敏丸)位置是紧贴连着壳体的电极端。正常应该将轴心电极(外观胶封的一端)与热源进行电气连接,减少传导热对可溶体正常感热反应的影响。
若反过来,将外壳电极这端与加热器连接且连线较短时(本例修复之前的拆解图就是如此。后加红圈部分,示温度保险与电热管之间的连线短而粗),加热器通过连线传导而来的额外热量不容小觑(内部可溶体,又是紧贴这端的电极及外壳),再与正常感温位置的温度叠加,必然会使温度保险在感温位置还未到达设定的温度参数前,由于可溶体实际已达到熔毁温度,“提前”触发温度保险动作切断电源,表现为摸不着头脑的“抢先”疑症。个人以为,本例故障的温度保险之所以意外损毁,就是源于资料所云,在存在温度梯度的应用环境下,将温度保险的引脚接反了。
也许不止我一人不知,仅此分享给此前没关注过这个问题的坛友。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看来是这样,学习了
还真不知道这玩意的安装要求呢
等牙膏ing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啦!!我的小暖风机里坏过这个!换过后正常!但是外围非接触式的大力磕碰会不会也会造成它损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啦!!我的小暖风机里坏过这个!换过后正常!但是外围非接触式的大力磕碰会不 ...

应该不会。这玩意结构设计稳固、减震,外套的耐高温编织管又能吸收振动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这样,学习了
还真不知道这玩意的安装要求呢
等牙膏ing

个人陋见,自说自话了。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还真不知道它的具体结构

网友:
现在好多温度保险是两个头直接用锡焊接的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老兄的帖子总是这么详细

网友(2020-04-20):
谢谢分享,这玩意感觉就是玩具,喷出来的雾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