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块155*125的双网卡小主板

楼主(2020-03-04):
这几天手痒痒,想做个软路由,然后就150买了一块这个,现在J1900/J1800双网口的少,还贵,这个比D525省电,体积小,接口挺丰富的。然后就这样了

看参数:
CPU:赛扬N2806
频率:1.6G,睿频2.0G
功耗:4.5W
板载内存2G
板载mini SATA接口
板载MINI CPI-E
2个USB3.0口?没系统测试速度。

用一个U盘做的系统盘,装了个爱快的,整体待机功耗差不多7.2W,测速时最大功率差不多8.2W。拆下风扇省下大约1W的样子吧,
拆掉风扇带机10分钟,散热器热乎乎。这个功率好像比K2P功耗大一点,K2P好像5W的样子。

单位好像是200M的宽带,还在用百兆路由器,用我这软路由测速跑到260多兆,300M还不足。
自己画了一个亚克力的外壳,厚度参数改了好几遍,最后选了这个4.4的,
最开始没看见主板的时候以为是170*170的呢,大小就不改了,里边空间大点吧。

有机会弄块硬盘装个系统玩玩,没试过能不能看电影,要是可以,做个客厅机也应该不错。

网友:
有双网卡真的不错了

网友A:
板载内存啊才2G,客厅机看电影就不一定够了吧

网友B:
这个配置在站里能排第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载内存啊才2G,客厅机看电影就不一定够了吧

有内存插槽焊盘,不知道补上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在站里能排第几?

能排第一,你这个网卡有点少啊,假如一个WAN口,2个LAN,最大带机数量508,超过这个数之后要加2级路由吗?
这个配置能带机数超2000接近3000了吧

网友:
wow,这个板子我拆过。是深圳沙井一家公司的OEM版。应该还有一款i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排第一,你这个网卡有点少啊,假如一个WAN口,2个LAN,最大带机数量508,超过这个数之后要加2 ...

这个带的机不多,每个光口下面接一个1光24电,1个电口下面再接16口、
实际上看你怎么划IP,一个LAN能划192.168.100.1-192.168.199.254,前提是你的网卡很快,缓存够大

网友C: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D:
软路由装的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在站里能排第几?

单跑爱快的话,你是第一。虚拟机就排不上号了。

网友:
还有SIM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内存啊才2G,客厅机看电影就不一定够了吧

软路由,1G内存都足够了..

网友E:
磊科不是有个路由能带一百多无线端

网友:
同问在哪里买?字数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在闲鱼上找 中彩票大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路由装的什么系统?

暂时装的爱快,以后找一个OPENWTR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磊科不是有个路由能带一百多无线端

没看着,软路由可以加AP扩展无线功能

网友:
2G内存有点小。不过功耗是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