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一个DIY吸锡器,好用有个性,颜值也高

楼主(2020-03-04):
大家看了我之前多次发的改装优联键盘的帖子,改装过程中需要用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吸锡器,最早以前用手动的,效率慢且容易损伤焊盘,后来寻求电动吸锡器。但是品牌电动吸锡器少则七八百,很多还上千元,为此目光放在DIY产品上。我先在咸鱼上花258元买了一个T12改装的吸锡器,使用效果很不理想,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锡道长,容易堵
2、 铜管用一段时间就穿孔
3、 吸嘴寿命太短,基本拆一个键盘需要2个吸嘴
4、 热传导效率太低
5、 外观差,操作不便利
6、 泵不够给力
虽然卖家也有黄花吸嘴可以使用,但是经过一次螺丝转接后导热更差了,后来100元就卖了。
再次逛咸鱼发现另外一款有个性的吸锡器,采用实木手柄和木盒子,且看视频吸锡效果不错,于是花370元买了一个,当然额外买了一些附件如额外吸嘴和铜管等花了400元,先看图再说话吧!
1 主机外观:本来是不带指示灯的,后来我自己加装了个指示灯,后面我也改装为品字插座,木质外壳很有个性,只是噪音稍大。
2 内部:该机器并没有采用T12方式,而是通过可控硅来控制,加热功率实测达到75W,一点不比T12差,只是恒温效果比T12差,不过使用有经验后自己可以通过旋钮控制。过滤是自己后加的,空气阻力小,效果不错。卖家的这个泵不错,吸力大,本身就是两级串联,吸力很好完全够用,不必追求真空储气瓶。
3 手柄:其实这个卖家最有特点的是这个手柄,采用黑胡桃木制作(樱桃木可选),质地硬且耐高温,制作得很精美,外形仿照白光吸锡器,加热好像采用的是3D打印机的加热头,吸嘴也是卖家自己定制的吸嘴,价格超级便宜,1元一个,吸嘴圆柱体形状,孔径有1.01.2的,吸锡效果不错。
4 玻璃储锡桶的安装方式和白光一样,但是我买来后经过了一点小改装,因为这个手柄有个小缺点。缺点A:气道密封不够好,一点漏气导致吸锡效果不佳,于是我把他自带的垫圈丢弃了,换为前期买的免生料带密封圈 ,这个硅胶垫圈安装有点紧,但是安装后效果非常好,不过用的时间旧了会有些老化,不过这个垫圈1毛一个随时换就是,垫圈上涂抹点油密封效果更好缺点B:当然这个缺点是其他吸锡器的通病,就是采用高温棉或钢丝球清理麻烦,且属于耗材需要经常更换,经过我花冤枉钱反复购买多种材料,终于找到一个好东西:不锈钢多层烧结过滤片,大家购买的时候注意不要买那种不锈钢网烧结的,买这种不锈钢颗粒烧结的效果最好,透气性好且不粘锡,即便粘了也能很好掰下来或烙铁加热一下就清理干净了,非常方便好用,且可无限使用不用更换。我买的是直径20mm的,用AB胶粘在上面使用。
5 吸嘴前端,这个吸嘴没有镀层,所以寿命也很有限,但是他有个好处是圆柱体设计,前端腐蚀后用砂轮打磨下又非常好用了,可以一直慢慢磨到底,1元一个也不心疼。
6 吸嘴:1元一个的吸嘴可以随时更换,孔径有1.01.2,后来我想到个增加吸嘴寿命的办法,就是在吸嘴里面插入一根不锈钢毛细管,这样吸嘴就腐蚀很慢了,而且加入后孔径就变成0.8mm的,用来吸LED灯脚和一些常用元件非常好用,吸嘴寿命提升几倍,当然用一段时间前面还是需要打磨一下
7 以前买的   免生料带密封圈   不锈钢管,其实就是点胶瓶针头,非常便宜
总结:价格适中,加上改装费用400元左右,可能对偶尔用用的人来说还是比较贵,但比起品牌吸锡器便宜太多了。不足之处在于气道密封,但自己能轻易解决,更换密封圈后吸锡效果非常好,虽然没有和白光比,但我估计不会差。用来吸无铅焊锡的焊点也好用,双面板也好用。卖家定制的吸嘴是亮点,便宜好用,自己在里面镶嵌不锈钢管后寿命更长。手柄质感好,用起来舒服。大家有兴趣可以咸鱼自己去找下,我不是卖家不是托,以前发的福利消息也被个别人说打广告。

网友:
黄花的电动吸锡器差不多400多

网友A:
自己做的 都是发热部件不行 氧化太快

网友:
有这么麻烦?普通几十的吸锡枪随便用也没说堵了啊

网友:
原来是木工版本,零几年我的手动吸焊锡工具,当初觉得聚四氟乙烯头部很贵,干脆接根吸管,不行后剪掉一截,再不行换一根新的吸管,后来网购的硅胶线,剥下的外皮替代吸管更好。

网友:
楼主这是忽悠大家去DIY吸锡器,做好咸鱼卖了,也是一笔收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 都是发热部件不行 氧化太快

是的,这氧化也有这个问题,不过他是圆柱体,氧化后直接打磨就行
而且可以加不锈钢管来延缓氧化,当然头子也便宜,才1元。

网友:
这个做得精巧,但一套下来不便宜吧。

网友:
前前后后的钱可以买白光707  484了哟。敢原装的还是差远了。

网友:
空滤型号给个吧

网友B:
玩键盘时候做了一个主要是吸嘴不耐用现在退坑留了不少老樱桃,一直想改进下都懒得弄

网友:
玩键盘,电动吸锡器还真少不了,不玩键盘的我们就围观一下好了哈哈,其实我花20块钱做了一个,吸力超棒,接220V600W的真空泵,吸爆。

楼主:
某宝关键字  包边过滤网筒网管

型号 直径20mm*3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键盘时候做了一个主要是吸嘴不耐用现在退坑留了不少老樱桃,一直想改进下都懒得弄 ...

退坑要彻底,求赠老樱桃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关键字  包边过滤网筒网管

型号 直径20mm*3mm

这个不错,用原厂滤芯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退坑要彻底,求赠老樱桃

老松下电钻电批电锤电锯换车厘子

网友:
好古朴的吸锡机器

网友D:
我感觉黄铜更容易被锡液腐蚀,这样的吸嘴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黄铜更容易被锡液腐蚀,这样的吸嘴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我说了啊   吸嘴是腐蚀快  但是圆柱体设计  腐蚀后前端打磨就了就行   就像铅笔一样   一截一截打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黄铜更容易被锡液腐蚀,这样的吸嘴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另外里面可以自己加不锈钢钢管   也超便宜    可以延长寿命     一个头子完全报废还是要吸至少几百个焊点   换个头子1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