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学了一天一夜创立EAD画了个4056太阳能(5V~6V)光控模块

楼主(2020-03-04):
基础太差了,学着很吃力。大家就当是娱乐消遣下吧。经过几位老师的指导,重新修改了下,电容和电阻都换成0603封装的,原来在引脚过孔的地方也都做了修改,丝印也都放到不碍事的地方了。
左边和背部的铺铜区域主要是给4056散热,右边一小块的铺铜,我考虑的是能多少给Q2散点热,毕竟晚上都是Q2在工作。
再次感谢几位老师的指导,感谢数码之家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分割线——————————————————————————————

网友:
不错,线条略显生硬,别的都OK

网友:
画的还可以,我学ad,感觉pcb布局还是要摸索的,布线总感觉很难

网友:
一天一夜能有这水平,非常不错啊!点赞!

网友:
给楼主点赞,我也是才学的eda,挺方便的,只是最近打样涨价了,再等等

网友A:
Q1和Q2是恒流用的吧

网友B:
建议:过孔不要在SMD焊盘上打,尽量离开一段距离为好。孔径依据电流大小调整。另外U1丝印盖住焊盘了。元件可以考虑尽量对齐,丝印亦然

网友C:
几点建议:1.应尽量选择封装相同的元件,减少元件种类,楼主的电阻选用了两种封装的;
     2.非大电流元件引脚不要采用大面积敷铜,焊盘对称元件的引脚铜箔面积尽可能相同,以减少立碑现象;
     3.除难以布线外,贴片元件焊盘上不要有过孔,小焊盘上也不要有过孔;
     4.4056的底板焊盘上应布几个过孔到底层敷铜地,以加强散热;
     5.引线宽度一般不要大于焊盘宽度,特别是密脚的元件,否则易搭锡;
     6.元件尽量整齐排列,尽可能采用同一水平或者垂直方向;
     7.焊盘引线应水平于焊盘长边方向引出,单方向引线在引线的对方向上不要超出焊盘。
               8.引线焊盘应根据实际焊接设置合适的大小以方便焊接引线,楼主的焊线焊盘应该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和Q2是恒流用的吧

做开关用的呢,白天太阳能板子有电压,LED灯不亮,晚上太阳能板子没有电压的时候,LED自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过孔不要在SMD焊盘上打,尽量离开一段距离为好。孔径依据电流大小调整。另外U1丝印盖住焊盘了。元件 ...

真是受教了,感谢老师指点。我会记住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点建议:1.应尽量选择封装相同的元件,减少元件种类,楼主的电阻选用了两种封装的;
     2.非大电 ...

指导的非常详细,我很认真的看了您的,现在就去修改。

网友:
我觉得4056下面的过孔孔径可以再大点,对应的pcb底层应该开窗

网友:
这走线实在是……给你个参考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受教了,感谢老师指点。我会记住您的指导。

不客气。
C2可以和R3对齐,B+走线经过C2后再到U1的5脚。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个,EDA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