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淘了个奇怪的古董笔记本,有人认识么?TELE·ART 30 Personal Computer

楼主(2020-03-04):
看样子应该是香港代工的,这个品牌完全搜不到
这个笔记本体积应该是那个年代里很迷你的了,还能用1号电池供电
内存640k,cpu未知,我猜应该是286
两侧分别自带软驱和串口
开机后读软驱,没盘abort后自动进入rom dos,但是只能执行dos内部命令,可以看到是dos 5.0版本,说明这个机器应该是90年代初的
软驱动作时屏幕会受到严重干扰,几乎消失,软驱读盘完成后屏幕恢复显示
由于没有系统软盘,也无法测试,买个usb软驱再说

网友:
早期的香港很多产品还是不错的,这款可能是台湾代工的。

网友:
哇,用1号电池的笔记本?这也太费电了吧!

网友:
软驱干扰屏幕,估计电容挂了。最好拆机检查一下,不然电容漏液把主板腐蚀了就不好了。

网友A:
这笔记本很可爱啊,收藏很不错,搞几个DOS下玩的游戏怀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笔记本很可爱啊,收藏很不错,搞几个DOS下玩的游戏怀念一下

内存只有640k,cpu应该是286以下,黑白屏没背光,而且感觉应该是cga的,估计也玩不了几个游戏

网友:
东西不错,我也有一个小的这个,装4节5号电池的,可惜屏幕挂了

网友B:
这机器楼主买来USB软驱也无法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楼主买来USB软驱也无法用啊

恭喜你,这台是8088的cpu,兼容IBM XT的主板。内部如图。稍加改造后可以输出CGA信号,外接个16色的彩色CRT显示器就和当时的IBM PC一样了。

网友:
照楼上说的,那这笔记本够老的了,80年代的吧。
干扰可能软驱工作电流大。开机时,读取软驱,屏幕供电受影响,换个输出电流大的电源试试。

网友D:
经典  这个多少米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典  这个多少米淘的?

不到200,感觉卖的人也不知道这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这台是8088的cpu,兼容IBM XT的主板。内部如图。稍加改造后可以输出CGA信号,外接个16色的彩色CR ...

多谢啊,看版型应该是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电脑么?比如哪个品牌的之类的

网友(2021-11-18):
估计性能还不如一个ESP32(配好外置ROM+PSRAM/SRAM,然后优化好程序,愉快喵喵喵)

网友:
应该是8086 大力神显卡

网友(2022-01-03):
感觉不像太老的东西,再有,一直觉得HK产的东西和山上的没多大区别

网友(2022-11-18):
笔记本还在用吗?

网友:
这个好像和HP那个掌机一个年代的

网友:
这板子走线,肯定是自动布线的,看着的确略显低廉,哈哈

网友:
很迷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