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度在家1C 4G版拆解(TTL无法输入)

楼主(2020-03-04):
看图说话:

网友A:
bootloader 启动时候和最后加载内核的波特率不一样,试着改变波特率,应该就可以看到输出了

网友B:
乱码说明波特率不对,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码说明波特率不对,换个试试。

你看前面几行的显示都是正常的,说明波特率应该是对的,后面才是出来乱码。试过9600,38400都直接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 启动时候和最后加载内核的波特率不一样,试着改变波特率,应该就可以看到输出了 ...

那我如果加载内核的波特率设置正确了,就会看到开始是乱码,然后显示正常?
常用的波特率有哪些?厂家会不会设置的不常用的波特率,这个有方法快速找出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如果加载内核的波特率设置正确了,就会看到开始是乱码,然后显示正常?
常用的波特率有哪些?厂家会 ...

是的,我就碰到过bootloader设置为115200,内核又改成38400的系统,更有甚者,bootloader用端口1,内核又改成端口2做调试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就碰到过bootloader设置为115200,内核又改成38400的系统,更有甚者,bootloader用端口1,内核又 ...

是端口, 是指换板子上另外一组管脚输出吗?这么神奇

楼主:
听了1楼的建议,尝试了各种波特率,发现可以正常显示,但TTL仍然无法输入:

网友(2021-04-01):
你是想破解装app?有啥进展?

网友(2021-05-10):
请问你的接线线序 和波特率是多少 请问你ttl 现在能输入了吗

网友(2025-04-09):
瑞芯微CPU的ttl  波特率默认是1500000

网友:
试一下瑞芯微芯片默认的波特率呀, 这个是瑞芯微3268      ,波特率15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