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机字库做U盘-瑞发科NS1081

楼主(2020-03-04):
老婆大人想换手机了,一气之下摔了手机,想起手机还有字库可以玩玩64G的字库,用着也不错

今年上班特别晚,回到上班城市还要隔离14天,祝大家健康平安!

等了好久终于上班,一堆事情处理后才能开始
字库上面的金属屏蔽太难拆了,试了下周围还是有部分损坏了

找到之前买的U盘方案,风枪300℃

焊接好量产即可,第一次玩美识别,不过可惜第二天又不显示容量了,又重新吹了下,已经3天,
目前使用都OK,不放心还是暂时不装壳子裸奔1个月后再装壳。

成品应该如下,目前外壳没有上紧,以免焊接不牢需要返修

网友:
周末也打算把自己的小米4改U盘,希望也能成功吧

网友A:
问一下这个没有风枪能搞不?

网友B:
与其提心吊胆的担心会虚焊,不如拆了重新植锡重新焊

网友:
我能说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个没有风枪能搞不?

没风枪不行,普通电烙铁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提心吊胆的担心会虚焊,不如拆了重新植锡重新焊

这个焊盘在下面无法测量,即使工厂也不能保证100% 不虚焊

网友:
手机颗粒做的真垃圾,我已经感受到了,可怜我那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风枪不行,普通电烙铁搞不定

好的,谢谢啦

网友:
我用的华为mate8的64G字库,我看和你的字库一样,速度和你的差不多,没有其他大佬的速度高,也不知速度和啥有关!

楼主:
再加几张后期的照片,感觉没有指示灯有时候不方便,就在U盘外壳上打了一个空,用502左密封,不影响美观。

网友:
兄弟  我也是同款1081  可以发个量产工具吗  736845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个没有风枪能搞不?

不能搞,没有风枪你怎么搞

网友:
想搞,可惜没风枪

网友:
这4k速度怎么那么低

网友:
“一气之下摔手机”重点记下,下次会考的!

网友(2020-04-11):
我用SDIN5D2-2G:eMMC V4.41I/F上红板不能更新固件,显示没读到闪存卡,还有救吗?

网友:
弄坏手机造U盘,这里的兄弟都是这么豪横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64y1u7pw   ” 谁说没有枪头就捅不死人?“这个视频属高能硬核,,就算没有热风枪一样可以焊接

网友:
如果是TLC的颗粒,跑满盘容量后会掉速,U盘主控不支持垃圾回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