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0-03-04):
原先做的启动盘现在只要一点U盘就闪退了主控是慧荣3257AA的 求大神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网友:
最直接的找对应的工具量产

楼主:
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了但是不显示u盘

网友A:
量产软件上面要点,好像是刷新,还不识别就要短接颗粒29跟30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软件上面要点,好像是刷新,还不识别就要短接颗粒29跟30脚,

哪条腿是29 3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软件上面要点,好像是刷新,还不识别就要短接颗粒29跟30脚,

从哪里看啊

楼主:
这个设置对吗 我的老是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看啊

短接主控11,12脚,有圆圈的脚是第一脚,第一排最后两个,逆时针自己数也行,问题是你主控显示错误的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