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806无刷电机

楼主(2020-03-04):
(图片)

网友A:
好东西啊,省去了碳刷

网友B:
无人机上的外转子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省去了碳刷

虽然省去电刷,但是得需要比电刷更贵的无刷驱动板,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试试,从零几年镍氢充电器,取一颗工频变压器下来,低压侧接在无刷电机上会慢慢转动,只不过转向不固定,随机正反转。楼主的无刷电机转轴不错,空心内螺纹轴加微型杯头螺丝,取下转子比服务器拆机风扇卡簧容易很多。

网友:
去闲鱼或者某宝,随便买块无刷驱动板 ,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个是无刷电机,没有驱动模块即使上电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大疆的精灵系列无人机都是这种规格尺寸的,就颜色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省去电刷,但是得需要比电刷更贵的无刷驱动板,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试试,从零几年镍氢充电器,取一颗 ...

xxd 30a电调也就十几块

网友:
在航模的路上越走越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人机上的外转子电机?

并不一定四轴用,肯定翼也可以用的

网友:
输入线断了,接一下打胶固定继续使用

网友:
暴力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