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玩具自恢复保险,以及暖奶器

楼主(2020-03-04):
春节假期太长,无聊就修儿子的玩具车,保险丝坏了,各种接头接触不良,花了2天终于搞好
电池报废了,无奈想办法找了个DC-DC48V转12V的转换器,将电压调到8V以下就会已出发保护,
后来带载调试发现最低调到9V,车子可以正常使用。

保险丝拆开情况:

拆开后发现里面全断掉了,

主要就是这个金属片了,用打火机测试了下,一加热很快就会变形反向弹开,冷却后又会恢复原来的方向。
论坛不能上传视频,就懒得搞链接了

暖奶器拆开如下:

网友:
第一个看着有点像水壶防干烧开关,下面的调温器类似烤箱的温度开关,只不过在几十度范围。真正的自恢复保险丝应该是PPTC,过流后发热到一定温度变成高阻态,断开线路一段时间回到低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