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被奸商毁掉的卡西欧石英手表CASIO Edifice or Calvin Klein时光记忆换电池

楼主(2020-03-04):
朋友拜托我给他的这两块石英手表换电池,
蓝盘的那块是Calvin Klein的时光记忆系列的,
白盘的那块是卡西欧的edifice系列的

先弄CK这块吧,因为后盖是要撬开的,表带在上面的话,不好上夹具,
所以要先拆掉表带的销钉

CK主营的还不是钟表类的产品,他家最出名的东西是啥,
不用我说,应该大部分男人应该都懂,嘿嘿。

这块表的机芯其实还行,好歹也是ETA F07.111

8钻石英机芯,整体镀金,V8认证 ,
但是这个机芯的批发价只有80块钱....
而手表的售价2300元....

换一枚电池装回去就搞定了,没有难度。
371这电池我有一盒,很多卡西欧的电子表,ETA或者精工带钻的石英表
都是这个型号的电池

然后是卡西欧这边,这块表功能还是挺多的,24小时指示,星期、日历、月份指示(右边的按键就是调这个的)
仔细看的话,我发现玻璃有磕碰的痕迹,表盘的情况有点不太对劲,有两个刻度掉下来了

网上找了这块表全新的样子,样子还是挺好看的,就是这个风格我不喜欢
四个小表盘太乱了

从表扣那拆个生耳下来,敞开表带后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背面那个惨了,之前的维修师傅用的开表器也太垃圾了点吧?
都是划痕

一打开,发现橡胶圈老化了,直接断了
底盖上留下了一些“墨宝”,机芯上还留下了一坨指纹
这个机芯是美优达的6P09,这个机芯我没接触过,
但这种类型的电池型号也就那几个,我家都有,这很好解决

这写的是啥啊?我只能认清13.10.26,后面看不懂了
什么FA美.....

另一个,12.1.6 后面的也是不认识了,看起来像是WD什么A,照这么推算的话,
12年这次更换电池后13年末又去换了一次

先把卡住指针的刻度拿出来

准备给它换一个好点的电池.....
这块表真的可怜了

然后我发现..........换了我的新电池,这块表还是不走...
看到线圈那有一块污迹一样的东西,我决定拆开机芯看看.
说不定要清理了呢

微距镜头下的视角:

淦!!线圈上这哪是什么污迹,这明明就是捅的一个洞

还有小秒轮和时轮齿也被桶坏了

坏的还真彻底.....

晶振ic板还是好的,不过触点那头也是脏不垃圾的

我开始以为是上家不小心弄的,
但是我在相机上回看我之前拍到的照片,对照了它有伤的地方,再看了看照片上夹板开孔,
所以压根就不是不小心的,不小心能捅的这么准?

那么这块表到底遭遇到了什么套路,不用我解释了吧.....

开始想直接换一个机芯,找了一圈,这枚美优达机芯6P09机芯淘宝上没有卖的。
问了一个会修表的大神,大神表示他那只有6P29,能装的下,但是三眼的.....
我查了一下机芯的外观图,发现6P09、6P29这两个机芯大部分的结构是一样的,关键是大部分零件通用,
6P29少一个手动调节的月份的小盘指示而已,价格的话带电池和把杆的要25元
所以我叫大神弄一个过来,等收到了再把旧机型上调节月份的按轮机构都搬过去,应该能修好了
到时候我再更新一下

第一次修表修的一肚子火,哎,不知道这个做法是谁想出来的,真是缺德
这块表虽然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还轮不到这么去糟蹋啊,看着心疼.....

网友A:
会不会跟以前的黑莓手机打孔销毁有一拼,但有些旧手机干脆用飞线等特殊技巧修复,翻新成好的手机。或者修表的为了让人买新的机芯,把小问题故意弄大。

另一位坛友遭遇:
拆个售价400多元的KINGTIS石英手表并维修 ,疑发现重大黑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862

网友B:
是假的卡西欧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跟以前的黑莓手机打孔销毁有一拼,但有些旧手机干脆用飞线等特殊技巧修复,翻新成好的手机。或者修表 ...

前面你没说对,这个和用报废零件人为后期修复,去当新货卖不是一回事。不过你后面说对了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假如你有一块石英表没电了,打算找人换一枚新电池,表呢,机芯是很普通的那种,可能在淘宝上买那种最好的电池自己换也就8块钱一颗,一般的很差的也就五毛钱,这个价格很透明了,但在表摊上找修表换个几块钱的电池,他肯定不赚钱啊,所以他会在你目光不注意的时候,故意把机芯线圈或者齿轮戳坏,然后跟你说:我换个电池手表不走,机芯坏了,要不要修,机芯我拆开修好多少多少钱。
他这么折腾一下狮子大开口最少50起步,比直接换一个机芯还贵好几倍……所以很多人觉得划不来,表就干脆不修了……又去买新表。

网友C:
(换电池挣得不多)嗯,你这机芯坏了,得换机芯!100元!太贵了?那你找别地儿去修吧!(我戳,戳,戳!)

网友:
90年代初如果你在广东的表店换电池肯定会坏掉些什么叫你换 后来这招传遍全世界 连南美都有玩这个的

网友D:
丑陋啊,人性之恶,奸商,呸呸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假的卡西欧来的吗?

这块卡西欧是真货,但是比较低端,可能买个新的也就5、600块钱。它家的艾迪菲斯系列低端型号的都是美优达机芯。高端的那些才是自产的多马达机芯,并且有计时器、电波校时、温度计、指南针那些高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挣得不多)嗯,你这机芯坏了,得换机芯!100元!太贵了?那你找别地儿去修吧!(我戳,戳,戳!) ...

别说,现在修电器的也有这么干的。自己赚不到钱不说,还给下家增加难度,最后倒霉的是所有者。

上次帮亲戚修笔记本电脑也是,其实故障也就是USB接口的一个0欧保险电阻坏了,还有板载内存坏了俩颗粒,一般的维修思路,换个电阻,查图纸,找到线路,改几个电阻的位置,让主板只识别内存槽上的内存,这样修最保险,送修的人也花费最少。我亲戚找的那家说要换主板,还说是CPU坏了,我那个亲戚觉得维修费用贵,干脆不修了,电脑拿给我,看看我有什么可以拆的东西,我检查了一遍也就这些问题,我这水平的都觉得修好并不难,但可恶的是上家把BIOS芯片都拆走了………我买了芯片,害我试了N个BOIS后电脑才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丑陋啊,人性之恶,奸商,呸呸呸

以前很多人说:石英表用不久就坏了,修好比买一块还贵。这种言论的产生,除开使用不当,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奸商这种偷鸡摸狗,害人又不利己的行为造成的。
正常情况下,再怎么偷工减料石英表也是可以用很久的。就比如我上次那个帖子里的那块精工的石英表都快40年了,机芯除了夹板有点氧化,一切正常

网友:
为了挣钱无所不能,不怕报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很多人说:石英表用不久就坏了,修好比买一块还贵。这种言论的产生,除开使用不当,还有一部分原因就 ...

别说精工了,就是美优达2035机芯,正常使用个3年5载也是很轻松的。

网友:
也向表哥靠拢了啊

网友E:
美优达2035换一个8块钱的精装的那个就好了,电池能用三四年了,走时很准确,我就干过这样的事情,把瑞士手表的机芯给换成日本机芯了,虽然有点不匹配,但手表还是能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优达2035换一个8块钱的精装的那个就好了,电池能用三四年了,走时很准确,我就干过这样的事情,把瑞士手 ...

1.这是别人的表,修的话不能随性来了。
2.我不知道你查过资料没有,2035和6P09机芯尺寸、厚度先不说相差多少,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都不同。
3.换了不同尺寸的机芯,这也就是说表盘后面的销钉,手表机芯紧固圈、把杆都要换,花费、风险、工程量反而比修机芯还更高!
6P09最接近的还是6P29,这两个机芯尺寸三维尺寸一样,只是夹板和功能盘略有差异,把6P09上的月份按轮机构移植过去,也就30块钱不到,花这么点钱能完美修复了,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如今是金钱社会,有些人为了钱,啥道德,良心全都不要了,只要钱!

网友:
问一下楼主,卡西欧手表调时间的把杆怎么取小来?本人小白,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是别人的表,修的话不能随性来了。
2.我不知道你查过资料没有,2035和6P09机芯尺寸、厚度先不说相差 ...

你说的很详细,我是2000块钱的瑞士SWATCH,用了十年进汗水了坏了,一查机芯180元。2035才8块钱。
大小尺寸是不同的,表针表把也不同。我是第一次拆手表,用胶水机芯固定,表对准时间,表把不用了。
现在外表是难看的,也漏水,但我不戴表就看这2035电池能不撑得住4年,1年慢几秒,换了2个月分秒不差,哈哈哈

网友:
这种手表就是难修 就是后盖都不好拆
我一般拆智能手表或者电子手表 就是几个螺丝 或者胶粘的 换纽扣电池或给锂电池补电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