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个sata硬盘数据延长线

楼主(2020-03-04):
        前一阵拆了个笔记本,留下了一个能用的硬盘,一个dvd带刻录的光驱(光驱已经装到台式机上了,具体请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817),希望把这个硬盘当做移动硬盘,,因为外接硬盘盒速度只有20M左右,就想着在台式机里面引出一根sata线,速度不就快了,网上转了一大圈,硬是没有sata硬盘数据延长线,只好diy一根吧.

找一根sata线,去掉一头.

废主板拆下的sata口

焊上7根线(一定要注意线的顺序)

上热熔胶

可以接长啦

现在就可以把延长线和电源一起移到机箱外面了.

经测试,直接接的话,速度75M左右,成功了,可以热插拔.演示完毕,谢谢围观.

网友:
像我直接在机箱前面装的硬盘拔插盒

楼主:
我也想直接装个插座,可惜没有现成的.

网友:
好像可以用一根中间剪断接线,现在二合一,外观倒是不错

网友A:
感觉这个太费事了。我的办法是废主板上拆两个SATA座,按线序对接焊在一起。然后SATA数据线随便取两根,插在一起就行。我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随便换线,且换线不需要再动手术。

楼主:
这个办法比我的好,但是我拆坏了一个,只有一个座了,所以对我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太费事了。我的办法是废主板上拆两个SATA座,按线序对接焊在一起。然后SATA数据线随便取两根,插在 ...

看来那些搞RJ45对接头的可以开发新业务,搞STAT对接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那些搞RJ45对接头的可以开发新业务,搞STAT对接头了

SATA对接需求比较少。我有一条2m的SATA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TA对接需求比较少。我有一条2m的SATA线

突然想到,找一块与SATA口厚度差不多的PCB板双面板,直接参照金手指的宽度美工刀手工刻版,然后卡在两个母口中间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去拆座子的

网友:
sata接口要求高。对拔插次数都是有要求的。线太长了,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
硬盘出错的概率提升了好几倍

网友:
用好线 还是很好的

网友D(2020-05-15):
引用 网友C:
SATA对接需求比较少。我有一条2m的SATA线

我刚刚做了一根3m的,结果电脑不认,可能是线的质量不行,用的hdmi线改装的,里面都带屏蔽的,也不行!

网友(2021-03-15):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做了一根3m的,结果电脑不认,可能是线的质量不行,用的hdmi线改装的,里面都带屏蔽的,也不行!:s ...

还真是奇怪我淘宝买的成品延长线,延长就是识别不了硬盘,万用表测试也没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