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知道自己的路由器有没有调节功能?

楼主(2020-03-04):
如何做到这一点?(Tp link 7804桥接)

楼主:
怎么知道自己的路由器有没有桥接功能?

网友:
               设置里看

网友:
现在的路由一般都有了吧,实在不行刷第三方呗

网友:
或者去路由器官网查一下也可以.

网友:
一般都有吧,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功能。

网友:
嗯 现在的路由器基本都有这个功能 有些叫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