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输入端不接,输出端接5v会不会损坏?

楼主(2020-03-04):
我想把一个7805电路直接改充电宝供电,同时又不破坏本身的电路

网友:
不会,一般输出会接电解电容,你可以认为后面接了个5v电池,即便输入没电了

网友:
不会   不过这个效率不高啊  电流大的话考虑散热

网友:
记得手册上说,5v以上的三端才需要从输出到输入接一个二极管,5V的不用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不会有问题,只是多一个耗电的之路而已。

网友:
78XX系列手册建议其输入端电压低于输出端电压时应在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反向并联一个1N400X二极管来保护防止击穿。7805输入端开路时由于电压较低也许不会击穿,但像7812 7824这样的就难说了。

网友(2024-11-05):
5V电压低,估计不会烧,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