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家用220电钻,请朋友们给个推荐,谢谢

楼主(2020-03-05):
平时喜欢玩航模,直升机/固定翼都玩,这上面需要的钻头都很小1-5mm之内。家里想在墙上打孔,安装挂钩什么的这个就需要力气大的电钻了是吧。就这两个方面使用,请朋友们给我推荐一下,说明原因,因为自己从未使用过电钻。这方面就是白痴。谢谢大家。

网友:
买东城的吧,大牌子,价格也不贵,我的一把装修时候买的用了7,8年了也没问题

楼主:
还有就是电钻都可以换成切割刀片或磨砂片吗?这样用处要大很多了。

网友:
我认为需要买两台设备吧,航模手枪钻,墙用电锤。

网友:
京盾D105史丹利百得的贴牌质量比博士要好

网友:
博世没错的

网友:
1mm的小钻头,还是买可以慢速的锂电钻,太快的钻一下就把钻头扭断。

网友:
模友一家亲,玩航模的当然要轻便的,必须买锂电款,我买的wu130

网友:
1mm钻头需要同心度很好的,又要能打墙的。。。

网友:
这太难了!既要手枪的功能,又要有大炮的威力。。。。。
1毫米的钻头,要用小巧精密的,或者自己在淘宝上找一只555电机,一只钻夹就行了,成本10多元钱。。。。。。

网友:
一种是精细活,一种是粗活,需要两种工具。
拿上墙打孔的钻来做航模,估计你会把钻砸烂,毕竟一个航模的价比这个钻贵多了,废了多不好

网友:
都2020年了就不要220v的有线产品啦,你要买的是电锤或者冲击钻。这么小的孔随便买吧就好了。

网友:
小孔用12伏的锂电钻

网友:
楼主主要钻小孔的话,没必要买220伏的电钻了,12伏的充电钻足已,买不带冲击的型号同心度稍微好点。

网友:
小钻头、精度有要求的最好买小台钻,墙壁打孔就电锤,这两个不能合一

网友:
手钻用小钻头?一不小心头就会断,还是小台钻吧

网友:
家用220V这个博世还可以,是我买的第一把电钻,
也是手上唯一的一把插电的电钻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给的意见。大概明白点了。

网友:
玩模型的话,迷你电磨机和小电钻螺丝刀这种比较实用吧。墙面打孔插电钻和电锤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