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群光1u500w服务器电源

楼主(2020-03-05):
之前看到有人拆过 做工不错 所以也买了一个来玩玩儿 30块钱加10块邮费懂的人可以 看看是什么拓扑结构以及做工

电源规格 24x10x4cm 一个24针 2个cpu8针 1个10针非标准接口 实用性不高 要自己改造

12v 3路输出 背后有限流电阻

风扇两根线 不过还是带温控调速 测了一下空载电压5v声音不小 满载12v飞机起飞 好在不像台达 没有转速检测 很容易替换 生产日期2013 看来这个电源有些年头了 不过内部很新

一级emi

主电容450v 560uf对于500瓦的功率来说 规格不错

整流桥D15xb 60

带继电器 开关机会响一声 弥补了没有船型开关的遗憾

能看到一个管子的型号 6R125p 后面两个看不见

又是两个6r125c 后面散热片下面应该是同步整流mos

变压器很薄

又一个变压器

3.5v和5v模块

背面 那几个洞是我拆了准备改线的

补充内容 (2020-3-19 01:20):
这个电源虽然没有金牌认证 但从做工用料来看应该不会低于金牌 12v采用的qfn封装mos管整流 相比很多金牌1u电源台达康舒之类也只采用的肖基特整流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我那个负载测完吃灰中……。

网友:
服务器电源,用料杠杠的,做工也好。

网友:
好电源,家用吵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
新还是蛮新的(看不出有没有翻新吹灰)

但3路12V提醒下,要找下输出,是真的3路12V,还是三合一。。如果真的是3路,你后期接线,功率大的话要分不分,不然一路过载会保护掉的。

风扇应该是个4028风扇
其实2线可以了,电源本身有个调速电路的,会根据温度/负载来调节。。也方便换风扇
反而用3/4PIN的那种要换风扇超级难

网友:
做工蛮好,能改的话值得搞一个玩玩。。。。。LZ,pm下购买链接!

网友:
好东西,就是噪音太大了

网友:
电源不错,有三路12V输出,但要注意总的输出避免超过标注,以免过流保护。风扇可以试试换成低速大直径超静音试试。

网友:
搞一个玩玩。。。。。LZ,pm下购买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