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学习研究ATX改调调压调流限压限流,做个电源竟然用了十多天。

楼主(2020-03-05):
耗时十多日,各种曲折只有做过的才懂,谈一下经验吧。。
需求:现用12V 3A的2596,有需要的可查看     , 有时候觉得不够用,需要一个12V 6A的可调电源好一段日子了,以下是曲折之路。
目标:调压调流,限压限流。0-30V输出,最电流大10A, 额定150W。 (我的负载测试仪150W 10A表头,只能做到30V 5A的了)
前言:以下数据不真实,因为我的万用表不准。。曾经接错高压后修理过,然后电流电压电阻值都不准的。只能作为参考。

1.测试电源:找12V8A或以上的(12X8=96W,需要功率更大的要改变压器线圈或找标称更大的) 12V 10A半小时以上。听听有没有叫声。有则把220V进线的滤波电感短路或拆了再测。。散热片是否发热严重。出现这两情况的话,哪电源放弃改。轻微叫声请忽略。
2.关于转换效率 现在12V大概 10A下76%转换效率,8A76.8%  5A75%  3A70% 1A51.7%  电流越高转换效率越高,损耗功率越高。12V 10A时 电源效率 11.2*10/147 = 76% 散热器消耗  35W,低于这数值的电源放弃。
  损耗有一大部分来自电感,,后话。

3.检测300V电容电压,保证两个电容电压(大概150V左右)都相同,相差1V左右才行。不相同的换分压电阻和电容。否则需要先修理好再改,减少很多弯路。
  请记住原来电源品质怎样,通过修改调压调流并不能提高电源的品质,只能给电源品质越改越差。专业人士当我没说,毕竟只是拿着一个万用表当玩玩玩的。
4.改前,输出地接Y电容地线。改了两个失败后,无意中发现的。这步省去后来很多麻烦,包括调压调流啸叫,不能重载启动,等等等等等意想不到的麻烦。。

下面是一些更改过程的日志记录及经验。。
1.开始改ATX先要改辅助供电,必须20V以上。。空板测试12V 10A时候的辅助供电电压。。494 12脚,24.5V      5.1V,并记录之。
  拆掉12V到辅助电源供电的二极管。开机494 12脚测试电压10.79V。。有的13 15不定。

  拆辅助电源变压器。增加绕组。。使供电20V以上,这步省去很多麻烦,如调电流4-5A后电感啸叫,继续调大自激烧功率管。
  顺便加绕一路风扇,一路表头,我两个表,电压表需取20V辅助电源或5V供电。电流表头要独立。
  外圈初级不用拆,向中点方向绕,我这个绕8圈。直接上机测试辅助电源电压。。15.85.V。估计一圈0.6325V  到20V估计要14圈。再拆,,顺便把风扇表头供电一起绕制绕。
2.先做调压,调压各级电压段测试,用负载测试仪调流测试,一切正常无问题。。调流就是加个电路。。 改调压调流记得 2 3 15脚加0.1 0.01电容电阻。
3.339 5 脚,保留原过流保护,我改这个太敏感原设计8A,测试10A经常保护,修改一下,就是把电流保护分压上臂增加,原来两并联的,120K并27K,120K换200K, 电流到多少保护我也不清楚,我的负载仪是10A的,只有10A表头。。并非每个电源都相同,要检测。它的限流电路工作原理我也搞不懂,看电路图和在线电路检测,跟TL494 8 11脚输出和辅助电源变压器有关。。网上也找不到资料。请大神指点下。
更改原输出过压保护电路,三个13.8串联,测试38V保护。然后494 16脚接地后可测试开机测试
过压是否正常。过压正常后修改1脚分压电阻,我并联了一个电阻电位器最大30V,有的电源是没有12V过压得,只有-12 -15 5V的过压保护。。

4. 更换合适的大电容。远离电感安装。。12V到地接4个(两并两串)约400欧左右电阻。。我是从其他ATX拆出来的,都是原来的负载泄放电阻。。分别在5 3.3 12V输出到地。。
5.关于电感发热,电感散热是靠风扇的,曾尝试更换更粗漆包线,无果。导致烧了一个13007,13009,要知道管是要一对的,只能从别的电源拆两个一起用,尝试只换一个,调压,调流会啸叫。。。太麻烦了。。最后不搞了。
  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减少电感发热增加转换效率?

6. 用XX45的整流管。。才能到30V。要不容易烧管 30V以上要用60的。
7.我是使用电流表头的检流电阻作为ATX的检流电阻,测试约0.023欧。。电源所以输出10A,实际供给负载只有12-0.23V。。想修改检压电路。修改后电流表估计空载会带流,后没改了。。

华丽分割线-------------------------------------------------------------------------------------------------------------------------------------
下面开始折腾
需要一个12V 6A的可调电源,想想做这个两天行了。。
搞这个电路吧。。原来是不行的。。检查多次。。那个估计是Pmos,图上标了Nmos,做好后发觉没电压输出。。没P的。

找两变压器两个

做洞洞板链接线。。

两变压器整流并联滤波。。最高能到120W。。就当100W使用吧。

做好测试。。

失败。。。

后做了这个电路图。没拍照了。一次启动成功。。测试发现转换效率太低。。只有60%左右。。
那么100W只有60W左右,估计达不到使用要求。。想想做ATX吧。。

还好,期间弄懂了494工作原理

找来ATX改可调电路图。。。借别人的图。。图上有说明,蓝色为我改动部分

ATX。。改了几个开始不成功。。这些都是后来整理的。。根据以上的经验做的。图片可能有混乱

拆主变压器

做个双P开关

安全插座

拆辅助电源变压器。。增加绕组,让494工作在20V-24V。。

先绕8圈上机,测试然后计算多少才20V

磁环易碎。。

OK了。。。。

主电源变压器。。拆过一个重绕改,这个是最后使用的,没拆。。
看论坛的不拆贴看来看去不明白,后来自己研究测试的。。
但这样改并不能增大输出电流。原来12v 8A的额定还是8A,原来的发热量还是原来的。
只有拆变压器增加线径才能合理利用减少发热。

T12不太给力,用这个60W

494 2,3  15 3接104

弄电位器线。。

测试拆下来的稳压管稳压值。20V串4.6K。。万用表看数值。

120W测试。。有点声音。。跟没改前12V 10a测试差不多。。

拆掉220V处电感。。好了点点。。

辅助变压器处3路12V,供电风扇,电流表头。。多了一路备用。

120W测试

装机。。。风险无时不在,切记小心使用工具。。口子很深,流血很多。。

装机。。。。。加了温控风扇

0.23V表头损耗加线损。。
3.36V 10A..有叫声,但不大。。

5V 10a,一样有叫声。。不大。

12V 10A。。叫声跟没改前测试一样。。

20V 10A。。测试了几十秒,怕负载测试仪吃不消。

30V5A

以上测试数值,除了20V的。。空板时候分别都已测试半小时以上。
报废的。。。

调一下。。12V 8A恒流。。。

华丽分割线-------------------------------------------------------------------------------------------------------------------------------------

后话
1.发现ATX在开机瞬间是有高压输出的。。估计比原来设定多了5V左右。只有个万用表,检测不到。调整过压稳压管保护时候发现。
2.调节电流我估计是不需要0.01欧姆(我使用的是0.023电流表头)的检流电阻,输出10A时候掉电压0.23V。。其实里面就有完整的检流电路可以利用实现恒流,能解决这个问题。
  下次有空再研究测试这个。毕竟这个已改好了,我也懒了,有空再做下一个再测试下这个还没弄懂的检流电路。
3.输出电感发热问题我还解决不了。还请大神达人指点。
4.调压电位器失效,会导致电源逐渐输出高压,直到38V保护。调流电位器也一样。
  解决这问题我想了个办法。重绕辅助电源变压器,再加一个494或用TL431也行,出-5V基准电压。。+-5V一起做基准就能做到电位器触点失效输出0电压电流。还是上面的话,懒了而且没空研究测试了。
5.低压大电流下有点声音,但正常使用。。3.310A 5V 10A 12V以上基本跟原机改装前测试声音一样。。

下次用个好点的电源改。。其实我想用个垃圾电源改成功后再找个好点的改来使用。。怎知道一弄就十多天。。下次有机会再玩了。。
至此。。暂时结束ATX学习研究。。完毕。

网友A:
看着头疼,很乱。不过还得恭喜你改造成功!

网友:
楼主细心,专业知识扎实,羡慕。我怕boom:mad:

网友:
谢谢分享。有恒心,有毅力!恭喜折腾成功!

网友:
我觉得应该找个好点的电源折腾,毕竟差电源体质弱,经不起折腾。

网友B:
看来没有短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没有短路保护。

1.有恒流。
2.电位器失效有,过流约11安以上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头疼,很乱。不过还得恭喜你改造成功!

你改过懂点基本原理无论成功与否再来看就不乱。

网友C:
这样改已经超出电源的最佳范围了,不改变压器最好别改可调,要么就是一路分成多路分开整流在通过继电器串联来实现
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改过懂点基本原理无论成功与否再来看就不乱。

谢谢楼主分享实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已经超出电源的最佳范围了,不改变压器最好别改可调,要么就是一路分成多路分开整流在通过继电器串联 ...

你有看吗?

网友D:
看的我头疼,最后还是直接用明纬S350-27改了一个可调电源   还别说   比ATX好用和好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我头疼,最后还是直接用明纬S350-27改了一个可调电源   还别说   比ATX好用和好改多了 ...

这才是正道

网友:
改得天翻地覆,天翻地覆慨而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的我头疼,最后还是直接用明纬S350-27改了一个可调电源   还别说   比ATX好用和好改多了 ...

了解了ATX工作原理后你的想法会改观。。
1.明伟需要加辅助电源供电。ATX改改就行。
2.明伟少了339的保护。。也就少了过压过流保护。
4.ATX比明伟设计复杂,.要把ATX改成明伟的功能。。是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了ATX工作原理后你的想法会改观。。
1.明伟需要加辅助电源供电。ATX改改就行。
2.明伟少了339的保护 ...

本身就有恒流恒压功能  为什么还要保护,接负载前调好需要的电流电压,怎样都不会boom的,ATX适合深度学习,对大部分的小白来说,入手还是太难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身就有恒流恒压功能  为什么还要保护,接负载前调好需要的电流电压,怎样都不会boom的,ATX适合深度学 ...

调压,调流电位器失效就会了。调流的时候也是要短路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压,调流电位器失效就会了。调流的时候也是要短路调的。

你说的也没毛病,毕竟有可能,只是方案比较成熟,真怕出万一的话,灯泡大法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