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zx75bn(海外版)求维修

楼主(2020-03-05):
我有两个大法的MDR-zx750 BN耳机,都是左边头戴梁和耳机连接处断了。有没有大神可以做仿形配件维修?
或者这个耳机能做点什么别的利用一下也行

网友(2020-04-27):
直接换个头梁,找找尺寸差不多的,易损位置修复也不牢固了

网友A(2020-06-22):
哥俩好粘吧,没啥好办法,这种配件除了厂家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俩好粘吧,没啥好办法,这种配件除了厂家没办法解决

粘不上啊,哎愁人。可惜了

网友(2021-03-06):
加钢网,烙铁压。

网友(2022-04-15):
耳机我可以修,只要你把损坏的东西全部都给我,我可以重新开模制作一个新零件。想修你可以加我微信13403196052

网友:
可以3D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