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修』一个老同志帮他修下蚊香灯

楼主(2020-03-05):
『X拆修』一个老同志帮他修下蚊香灯一个蚊香盘一样的LED灯

肉眼可见的故障

按常规的来说一组会同时坏

废话不说,直接短接

亮灯了

电源拆开看看

做工还是不错的,该有的都有了

全文完。

网友A:
我买的那个简易的拆焊台,家里灯总坏,用起来确实方便

网友B:
短路一个,2个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一个,2个不亮?

这种灯板都是2个一组并联的,短路一个,当然是2个不亮了

网友:
这只能是暂时应急,时间一长会陆续有灯珠下岗的。

网友:
这灯珠的荧光粉也太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板都是2个一组并联的,短路一个,当然是2个不亮了

2并n串?
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那个简易的拆焊台,家里灯总坏,用起来确实方便

灯珠性能不好匹配。。还是很容易烧,反正现在电源都是通用的,短接一组不碍事。

网友:
驱动的电流降一下,要不然还会有更多不亮的

网友:
蚊香,挺形象的

网友:
这驱动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