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路由器接收手机的热点,当宽带使用,如何实现?

楼主(2020-03-05):
用路由器接收手机的热点,当宽带使用,如何实现?

网友:
中继就可以了吧

网友:
要利用手头现有硬件的,就是路由中继,如果还没有购买设备的,直接购买4G路由器插上sim卡就可以。

网友A:
最薄弱的环节是手机。一般手机无法承受长时间大流量上传下载,加上wifi大量转发。电池吃不消。
建议使用专业的4g cpe 或者4g上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薄弱的环节是手机。一般手机无法承受长时间大流量上传下载,加上wifi大量转发。电池吃不消。
建议使用专 ...

你是说怕电量不够用吗?还是说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直接插usb,我经常这样用

网友:
wisp路由器,我以前用,爽极了,不过别用腾达的,功能缩水的很难受

网友:
手机连接数据线就可以给电脑上网啊

网友:
路由器中继手机的信号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openwrt系统的路由器,只要在无线设置那里,选择查找信号接收就可以。

网友:
如果路由支持扫描周围基站的话,做中转就很简单,特别是双频路由器,我用的AC88U就支持这个功能,用起来很爽,还能插USB口的SIM卡适配器,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