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老古董之二-电视.冰箱全自动稳压延时保护器PLT.28A.TM.1200VA

楼主(2020-03-05):
农村的应该都见过这个 稳压器一台 插上试了试 延时指示灯一直亮 有电输出 按下快起按键切到正常指示灯亮 电视灯一直亮 这个怎么操作的 怎么用的 不太明白 另外问下这个是隔离变压器吗 可以用做维修电源吗?

网友A:
这类产品通常是自耦变压器,功率才会这么大。我以前改过这类似的,用的是LM324取样驱动四个继电器切换不同的抽头。

网友B:
这是自耦变压器,不能做隔离用。我也有个其他品牌的老货,里面记的有12V,180V 220V 250几个抽头,暂时还想不出可以拿来改造的用途。拆铁芯再绕初、次级线圈,不知是否合适改为普通变压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产品通常是自耦变压器,功率才会这么大。我以前改过这类似的,用的是LM324取样驱动四个继电器切换不同 ...

这样子啊 明白了 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耦变压器,不能做隔离用。我也有个其他品牌的老货,里面记的有12V,180V 220V 250几个抽头,暂时还想 ...

看来在我手里只能利用壳子了

网友C:
以前晚上经常停电,即使有电高峰期那几个小时电压也不稳,灯泡都是暗的,电视画面缩小一大圈,有这个神器就可以让电视正常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晚上经常停电,即使有电高峰期那几个小时电压也不稳,灯泡都是暗的,电视画面缩小一大圈,有这个神器就 ...

哈哈 正解 猪头兄

网友D:
8几年冰箱是个宝,冰箱保护器必备,买过一个,不知去那了。

网友E:
主要是延时启动,避免烧压缩机,然后有稳压输出,避免电压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几年冰箱是个宝,冰箱保护器必备,买过一个,不知去那了。

嗯 这个东西还是挺常见的 早期电网真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延时启动,避免烧压缩机,然后有稳压输出,避免电压不足。

不太清楚这个延时启动的原理

网友F:
改绕一个隔离变压器应该有2百多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耦变压器,不能做隔离用。我也有个其他品牌的老货,里面记的有12V,180V 220V 250几个抽头,暂时还想 ...

不能改普通变压器用,铁心窗口很小,绕下两个独立的绕组功率会很小!不会大于200V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绕一个隔离变压器应该有2百多瓦吧。

不会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