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先马 80plus金牌电源

楼主(2020-03-05):
同时上阵子买了个德力西万用表,拆了感觉很一般。 这次又买了个先马 80plus金牌电源。花了250大洋。 作为拆客的我 必须看看做工咋样。

网友A:
先马的电源设计我可以接受 。用料我觉得就是一坨翔     。

网友:
感觉一般般,用料有点省。

网友:
用料一般,架构还可以。

网友:
先马 ……  当心成脱缰的野马啊

网友:
半桥llc+dcdc,一二级滤波完善,主电容有点扣用了承兴,全模组金牌,卖200多,我觉得还行吧,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在金牌里,这做工算比较差的了,要我的话,既然选择金牌,就绝对要长城航嘉这些二线厂以上,台达光宝海韵康舒全汉这些肯定要贵些,还有80plus的也不一定波纹就好,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和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马的电源设计我可以接受 。用料我觉得就是一坨翔     。

毕竟只是236的货色,金牌就可以了,还要啥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