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下雨排插进水,老婆用了几天居然没事……拆之

楼主(2020-03-05):
昨晚发现老婆的电脑关机后音箱还是啪啪响,再细看发现明明排插电源开关都关了,但显示器、排插的电源指示灯还是一闪一闪的!
我以为是排插坏了,检查排插,外表没事,但用手按开关后感觉有点潮湿,开始以为是下雨天气潮湿的原因不在意,后来拿起来排插居然滴水,侧过来居然从缝隙里漏了小半碗水出来!

庆幸的我没触电,电脑没烧,排插居然也没烧!听说纯水是不导电的,那是不是雨水的导电能力其实也很弱?

下图是倒掉水后的样子……还是有很多水珠

网友A:
一体铜条,不错不错 还没氧化呢

网友:
看来这条地线也是摆设

网友B:
雨水怎么会进到电脑插排里。。

网友:
证明水比较干净

网友C:
家里地线或者保护器一看就是摆设了  30ma以上漏电必须脱扣

网友:
差点就要换老婆了,哈哈

网友D:
看来你们那边的雨比较干净

网友:
这就叫命大,纯看命,换个人全村吃饭了

网友:
赶快照6楼的兄台所说的查查吧!这也太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水怎么会进到电脑插排里。。

插座放在窗台边沿下面,下雨有水从铝合金窗缝隙渗过来,正好滴到插座孔里,所以排插表面反而没水……
之前我老婆说是不是哪里漏水,但检查了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地线或者保护器一看就是摆设了  30ma以上漏电必须脱扣

家里有地线的……估计是漏保不起作用,还是超市买的德力西,看来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们那边的雨比较干净

或许是被水泥缝过滤了一遍

网友:
话说下雨为什么排插会进水。。

网友:
原谅我看错了,我看成了插老婆进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铜条,不错不错 还没氧化呢

看成了下雨天插进水的老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地线的……估计是漏保不起作用,还是超市买的德力西,看来要换了 ...

国产的德力西,正泰都不行,假的太多,还是花钱买个梅兰日兰或者施耐德的安全第一。

网友E:
这是雨量没那么大没短路,也没漏电,进插排的水肯定是导电的,不然也不会断开开关也不断电,零火短路会跳空开,不会烧电器,至于漏保,先测一下是不是失效了,正常你触电,或者对地漏电漏保才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雨量没那么大没短路,也没漏电,进插排的水肯定是导电的,不然也不会断开开关也不断电,零火短路会跳空 ...

有道理,我先试试漏保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