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动车上的电量表,附抄板电路图。

楼主(2020-03-05):
一个电动车上换下来的电量表,飘轻,拆开看看。
“远发”电瓶能量指示。百分比显示。10只LED。

后面。两只固定螺丝,一个空壳子,应该是两根线,现在只剩一根了,特别轻,好像里面是空的。

48V的。

后面是死的,前盖是压的,只能暴力拆开,水口钳伺候。

一圈全部拆开。

壳子和前盖。

表镜玻璃,大约1.5mm厚,还带个橡胶圈。

拆出的板子。

正面。

拆掉支架。10只LED,一个二极管(稳压管)。

背面。

贴片电阻特写。

用锂电池(串一只500欧电阻)试一下,全部是红光LED。

看似很简单,抄下的电路图。

想试一下效果,没有48V电源,找一个笔记本电源,19V的。

正常接入,没反应,看一下稳压管,隐约有27V的字样,难道是27V的稳压管?那接19V肯定不亮啊,越过稳压管接一下试试,还真亮了。

关了台灯的效果。

盖上表盘,最后一只不亮。

打开台灯。

现在看来,更换稳压管的稳压值,可以指示不同的电压值,但电量百分比并不一定准确。我感觉一般的电量指示电路都比较复杂,运放的、比较器的、稳压管的等等,但这个真简单,看似效果也还可以,特与大家分享。
谢谢围观!

网友A:
电阻分压,够简单的

网友:
感谢分享,值得研究

网友:
其实这样简单的成本低,效果也差别不大

网友:
好简单的电路

网友:
仅靠检测电压判断剩余电量误差有点大。胜在成本低提升了竞争力。

网友:
刚开始我还以为有类似LM324电压比较器等芯片,实际上只利用分压。

网友:
不错,看起来还是可以

网友:
拆过一个36v的电量指示是lm339比较器的

网友:
用电压判断电量的电路,不管复杂还是简单,其实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
外表漂亮,l0档指示,用芯片档位就受限制了,成夲也增加不少。

网友:
还以为lm3914,10个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够简单的

简单直接,哈哈

网友:
居然电阻分压式的。。。

网友:
悄悄跟你说:这玩意(48V)可以方便的改成:60V,72V,36V,24V等等电量表。

网友:
这种款式电阻分压视觉效果才好,你们不懂吗!来不来就要芯片

网友:
这种纯电压显示的根本不会准确显示电量,只能大致预估下还有没有电而已

网友:
电压判断容量的都不准     爬个坡就掉一格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改接到功放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