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问大师们: 国产手机品牌最主要的是哪些??

楼主(2020-03-05):
问问大师们: 国产手机品牌最主要的是哪些??

就买个普通的几百元的给俺妈妈用呢..........

现在尽量不要华为的手机........

刷机要有解锁码.......

打电话给华为客服要解锁码........

要求着他们呢........

他们还需要考虑给不给解锁码........

所以能不考虑华为就不要华为的.......

大家都懂得........

正题:

要求也不高........

充电时间和续航时间...........

不是太离谱就可以了........

字体要大.......

尽量在品牌里面.......

华为品牌放最后.......

杂牌不考虑.......

价格就500左右吧.......

请大师们推荐.......

非常感谢........

问问大师们: 国产手机品牌最主要的是哪些??

网友:
华为的低端机本来质量也差,还是小米好,红米系列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买个二手红米note4x才300不到,能用到5G普及了,反正我是刚发布买的到现在一点换机动力都没有

网友:
而且小米的锁一般都可以解,就算解不了也能刷第三方,华为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除非出钱找人解了

网友:
小米的红米系列,要么就是买个6s什么的用用

网友:
国产主力当然是hovm了,当然在网上ov不怎么受待见,不过如果lz不经常在家,给老人在附近店里买个ov也行,据说门店服务态度好是线下市场发展的好的主要原因,只是看过报道,没体验过

网友:
这价格,不买小米买什么?

唉,小米就是这种形象,想翻身不容易……

网友:
小米适合懂手机会玩手机的,不然那些推广的APP分分钟占用手机内存,年青人一不小心也会点到安装,何况老人家,其它的牌子没用过,华为老款倒是没有推广,新款不知道有没有,不过好像没有500元这个价位的。

网友:
现在手机一般不用刷机了,本身优化做的都不错

网友:
红米有个老年人小孩专用机。

网友:
粗粮的推广确实挺无良的,特别是那个好看视频,可能雷布斯有股份吧,隔三差五的就会误点一下给我装上,然后还有某音和某手,在浏览器里估计是充VIP了,看到无脑视频的机率很高,其它的就是一些吞坤、达叔、末日打僵尸之类的。
不过呢,下上夸克之类的良家浏览器就可以了。
楼主的要求,自然是首推猴米了,如果说粗粮6是钉子户口,我觉得用猴米闹腾4X的也算,4+64的配置加上625的U,省电性能也够日常用,不吃鸡不打农药,容量也凑活够用了(因工作原因装了双微信,特别是工作用的那个,上面全是微商和广告群之类的,超占容量,导致我吃鸡不能打农药,打农药就别想吃鸡,遇到群里视频泛滥,天美再出个大更新,连农药都没得打),至于说给老人用的话,只能说完全够了(我家老人目前用的还是猴米3S2+32的)。
所以呢,可以考虑闲鱼收个二手的NOTE4X(必要时可以换下电池),或者是买现在新出的678之类的,不过这个价格通常都是加A的丐版。
至于我这边,年前考虑过花个五六百收一个8+128的粗粮5PLUS,后来忍住(主要是先后把吃鸡跟农药都删了,毕竟工作为主,这一删容量多出了十好几个G:sweat:)没下手,过完年再上闲鱼,发现二手(也有可能是三手甚至N手)的MIX一代8+256的才700-900上下,想想多百十块就容量翻倍,差点就又下手了(一查用的是火龙821,萎了),再然后,猴米出了真香的皇帝版K20PRO,目前正在纠结要不要上车(不复工只有基本工资,养家都有点难了,所以麻花腾那我不想着再变强了)

网友:
红米手机挺好,适合老年人。

网友:
我感觉价格方面,要求有点高啊